基于GD32F303和Python温湿度数据保存到数据库

楼主(2021-02-25):
#申请原创#一、硬件开发平台硬件开发平台采用兆易创新的gd32f303vc-EVAL开发板,传感器采用DHT11,单片机连接关系为PB11--------》DATA

楼主:
二、传感器参数及程序
void DHT11_io_se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MAX,GPIO_PIN_11);
}
static void DHT11_out_set(void)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MAX,GPIO_PIN_11);
}
static void DHT11_in_set(void)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MAX,GPIO_PIN_11);
}

static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out_set();
    DHT11_out=0;
    delay_ms(20);
    DHT11_out=1;
    delay_us(30);
}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n_set();
    while((DHT11_in==SET)&&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
    {
        return ERROR;
    }
    else
    {
        retry=0;
    }

    while((DHT11_in!=SET)&&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
    {
        return ERROR;
    }
    else
    {
        return SUCCESS;
    }
}

static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in==SET)&&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in!=SET)&&retry<100)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

    if(DHT11_in==SET)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8 DHT11_get_zvalue(u8* humi,u8* temp)
{
    u8 buf[5]={0};
    u8 i=0;
    DHT11_rst();
    if(DHT11_check()==SUCCESS)
    {
        for(i=0;i<5;i++)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
    else
    {
        return ERROR;
    }

    return SUCCESS;
}

u8 DHT11_get_fvalue(float* humi,float* temp)
{
    u8 buf[5]={0};
    u8 i=0;
    DHT11_rst();
    if(DHT11_check()==SUCCESS)
    {
        for(i=0;i<5;i++)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10.0)+buf[1])/10.0;
            *temp=((buf[2]*10.0)+buf[3])/10.0;
        }
    }
    else
    {
        return ERROR;
    }

    return SUCCESS;
}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传感器参数及程序

三、Python脚本平台
GD32F303将温湿度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Python实现将温湿度接收并保存到sqlite数据库
import sqlite3
import serial

ser=serial.Serial("COM4",9600,timeout=6)
print("串口参数:",ser)

conn=sqlite3.connect('lx.db')

cursor=conn.cursor()

for i in range(200):
    r1=ser.read()
    r1_list=int.from_bytes(r1,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r2=ser.read()
    r2_list=int.from_bytes(r2,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data=[r1_list,r2_list]
    print(data)

    sql_humi='insert into temp_data(湿度,温度) values(?,?)'
    cursor.execute(sql_humi,data)

cursor.close()

conn.commit()

conn.close()

ser.close()
在Python 的IDLE里可以看到数据结果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Python脚本平台
GD32F303将温湿度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Python实现将温湿度接收并保存到sqlite数据 ...

四、数据库平台数据库平台采用sqlite3,sqlite的占位符为“?”,通过利用Navicat软件查看数据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数据库平台数据库平台采用sqlite3,sqlite的占位符为“?”,通过利用Navicat软件查看数据如图:

五、注意的地方:
1、ser=serial.Serial("COM4",9600,timeout=6)超时参数一定要大于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的延时,否则会在数据库接收到一些乱码
2、Python接收到的数据为字符串,需要通过下面语句进行转换
    r1=ser.read()
    r1_list=int.from_bytes(r1,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3、sqlite的占位符为“?”,MySQL的占位符为“%s”

楼主:
引用 楼主:
五、注意的地方:
1、ser=serial.Serial("COM4",9600,timeout=6)超时参数一定要大于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 ...

GD32f303工程和Python脚本

工程文件

482 Bytes, 下载次数: 5

Python脚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GD32f303工程和Python脚本

在MySQL平台下实现,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ID序号,作为主键,增加采集的时间
import pymysql
import serial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ser=serial.Serial("COM4",9600,timeout=6)
print("串口参数:",ser)

conn=pymysql.connect(host="localhost",user="root",password="123456",db="pytest",port=3306)

cursor=conn.cursor()

cursor.execute('create table temp_data1(id int(4) not null auto_increment,湿度 int(2),温度 int(2),采集时间 datetime,primary key(id))')

for i in range(8):
    r1=ser.read()
    r1_list=int.from_bytes(r1,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r2=ser.read()
    r2_list=int.from_bytes(r2,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time_now=datetime.datetime.now().strftime("%Y-%m-%d %H:%M:%S")
    data=[r1_list,r2_list,time_now]
    print(data)

    sql_humi='insert into temp_data1(湿度,温度,采集时间) values(%s,%s,%s)'
    cursor.execute(sql_humi,data)

cursor.close()

conn.commit()

conn.close()

ser.close()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MySQL平台下实现,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ID序号,作为主键,增加采集的时间

在Python IDLE和MySQL运行的结果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Python IDLE和MySQL运行的结果如图:

基于MySQL的Python脚本

663 Bytes, 下载次数: 4

Python的MySQL脚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于MySQL的Python脚本

为了直观将温湿度的变化绘出来,对Python脚本进行了修改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pymysql
import serial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sd=[]
wd=[]

ser=serial.Serial("COM4",9600,timeout=6)
print("串口参数:",ser)

conn=pymysql.connect(host="localhost",user="root",password="123456",db="pytest",port=3306)

cursor=conn.cursor()

#cursor.execute('create table temp_data1(id int(4) not null auto_increment,湿度 int(2),温度 int(2),采集时间 datetime,primary key(id))')

for i in range(50):
    r1=ser.read()
    r1_list=int.from_bytes(r1,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r2=ser.read()
    r2_list=int.from_bytes(r2,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time_now=datetime.datetime.now().strftime("%Y-%m-%d %H:%M:%S")
    data=[r1_list,r2_list,time_now]
    print(data)

    sql_humi='insert into temp_data1(湿度,温度,采集时间) values(%s,%s,%s)'
    cursor.execute(sql_humi,data)

    sd.append(r1_list)
    wd.append(r2_list)

cursor.close()

conn.commit()

conn.close()

ser.close()

plt.plot(list(range(50)),sd)
plt.plot(list(range(50)),wd)
plt.show()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直观将温湿度的变化绘出来,对Python脚本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运行结果为:蓝色为湿度,橙色为温度,由于数据量小,很简单

网友A:
ESP8266+AIR202/302终端管理

网友B:
GD32相关软件和工具

网友C:
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

网友D:
采用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SHT11采集环境的湿度值

网友E:
温度湿度检测功能怎么实现

网友F:
温湿度监测系统数据库怎么修改和删除

网友G:
怎么与DHT11温湿度传感器连接

网友H: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DHT11)实验

网友I:
写的非常好了。

网友E:
温湿度如何传到后台服务器..

网友D:
怎么通过内存存储大量的数据库

网友C:
提供开发资料了吗

网友F:
对温湿度的要求一般是多少?

网友G:
通过ADC进行温度采集?

网友A:
如何将数据保存到sd卡

网友I:
感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H:
uCOS-II系统的stm32物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AIR202/302终端管理

考虑学习一下,,以前没用过

楼主:
一起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相关软件和工具

python用作脚本开发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湿度监测系统数据库怎么修改和删除

python下很简单的,
修改记录:update 表名 set 字段名=值 where ...
删除记录:delete from 表名 where ...
删除表:drop 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