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硬杀伤拦截来袭导弹,提高飞机生存力的主动防护技术..

楼主(2021-02-25):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军方、防务工业界甚至普通军迷群中就有不少人对以硬杀伤方式拦截来袭地空/空空导弹,进而提高战机战场生存力的主动防护技术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像坦克装甲车配备主动防护系统那样,也为军用飞机配装一套类似的装置。在我少年时代,就曾看过一部名为《火狐》的军事题材小说,其中的战机在无法摆脱来袭导弹追击的时候,依靠“思想意念控制装置”喷出一团火焰,摧毁来袭地空导弹的场面,曾让我如痴似醉。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这样的想法已经越来越接近现实了。
      最近国防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专门研究军用飞机主动防御系统的新书《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eXyawc3-B2cPcE_aslacQw),非常详细地对军用飞机配备主动防护系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我近期仔细阅读了该书,对其内容大致有所了解,今天将其主要思想简单整理一下,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方便将其内容做更详细的讲述,而且打字也实在麻烦,大家知道大致意思即可。
       在为军用飞机选配何种反导拦截武器时,该书中有如下介绍:
(1)无动力滞空拦截弹,大概相当于在目前的干扰弹基础上增加硬杀伤功能,由载机向后方投放,可通过降落伞或气球吊挂在空中,或者像拖曳式诱饵那样用缆绳拖带,或者干脆在空中无动力滑翔,通过模拟载机信号特征,吸引来袭导弹自投罗网。
(2)反导航**,就是为目前部分仍配备有航****塔的飞机,增配具有破片近炸和制导功能的特制反导**弹。苏联和美帝在50年代研制图-95、B-52轰炸机时,都曾考虑使这些飞机上的航**具有拦截来袭导弹的功能。苏联还专门研制了供23毫米航**使用的反导**弹,试验中效果还不错,拦截成功率很高(不过我估计是拦截那种波束制导、弹道呆板的老式空空导弹)。近年来美帝好像对此又有些兴趣了,甚至考虑换用小口径电磁**。
(3)抛射式反导榴弹,有点类似目前坦克上的烟幕弹发射器,其实就相当于发射一枚大号的**弹,这个榴弹最好也具有破片近炸和制导功能,但也可以依靠增大战斗部装药或特殊战斗部来确保命中率而无需制导。美帝空军曾为KC-135加油机推出过这种反导自卫武器方案,用来在起降阶段拦截肩扛式防空导弹。
(4)反导自卫导弹,相当于一枚小型空空导弹,并且最好兼具打飞机和拦截导弹的双重功能。目前美帝正在研制的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微型自卫弹药(MSDM),欧洲推出的硬杀伤防御辅助系统(HKDAS)都属于这种类型,准备用来装备现役和今后的各种战斗机甚至加油机、预警机等大飞机。
(5)高能激光武器,这各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东西用来拦截来袭导弹是最理想的,并且功率可调,威力也相应不同,低功率时可对来袭导弹软杀伤,提高功率则可对来袭硬杀伤,再提高功率则可以直接打飞机或地面目标了。目前美帝正在实施的SHIELD项目,就是一个带有高能激光武器的吊舱,可外挂在各种战斗机和加油机、预警机等大飞机上,用来拦截来袭导弹。
       在拦截弹对来袭导弹的毁伤方式或战斗部选择上,该书中有如下介绍:
(1)抛出一大块塑料布之类的东西,遮蔽来袭导弹的导引头,或者抛洒强腐蚀性化学物质,毁坏来袭导弹的导引头。美帝在50年代曾专门探讨研究过,但后来不了了之了。
(2)使用核战斗部,这个比较狠,就不用多说了,美帝六七十年代曾考虑过为轰炸机上的反导自卫导弹配备核弹头。
(3)抛出面积较大的网状物或气球,拦阻来袭导弹,并不指望将导弹毁伤,只要将其拖拉缠绕,使其没办法正常追踪我方飞机即可。美帝近年对这个好像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用在直升机上,对付RPG和肩扛式防空导弹,因为这两个东西重量轻、动能低,容易被拖拉缠绕住。
(4)配备破片/子母弹战斗部,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
(5)拦截弹弹体直接碰撞(HTK),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取消拦截弹的战斗部,直接靠弹体动能撞毁来袭导弹。美帝对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好像上面提到的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微型自卫弹药(MSDM)都准备采用这种方式,其主要原因应该是这类导弹体积都很小,比较容易在隐身战斗机的内部弹舱内携带,并且可以成倍增大携弹量。
       此外,从该书的介绍来看,除了历史上美国、苏俄、以色列、英国都研究过飞机主动防护系统外,近年来由于相关技术逐渐成熟,目前美帝正在大干快上,实施大量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研究项目,同时美帝国内各研究机构和防务公司也提出了众多技术方案,名目繁多,性能各异,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例如,直升机用的“火箭推进拦阻防御系统”、“主动旋转式对抗系统”、“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HAPS)等等,加油机、预警机等大飞机用的“动能空中防御”、“硬杀伤自防护对抗系统”(HKSPCS)、“制导硬发射弹药”(GHLM)等等,战斗机用的“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微型自卫弹药”(MSDM)等等。
       除了美帝外,以色列也在搞自己的Fliker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欧洲则在为其下一代战斗机研制“硬杀伤防御辅助系统”(HKDAS)。相比之下,一向非常善于脑洞大开的毛熊,好像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书中只是介绍了其原计划的新一代K-MD近距空空导弹具备打飞机和反导自卫双重功能,不过该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已经烂尾了。
      总的来看,与近些年坦克主动防护系统大量涌现有些类似,似乎飞机主动防护系统也正开始实用化,即将正式装备使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只是觉得这种书,可以去看一看

楼主:
为了尊重该书作者,现将该书书讯也贴出来!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Xyawc3-B2cPcE_aslacQw
为未来战机打造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国内首部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专著出版
原创 高等教育事业部 国防工业出版社 10月14日
       自20世纪50年代地空/空空导弹正式投入使用并对军机构成严重威胁以来,发展机载主动防护系统(APS)、以硬杀伤方式拦截摧毁来袭导弹,进而提高军机的战场生存力,就成为世界各国军方和工业界极力追求、却迟迟没能实现的夙愿。进入21世纪后,随着地空/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攻击高机动目标能力的持续增强,以及RPG火箭筒等非制导近距直瞄武器在局部战争中被大量用于反直升机作战,机动规避、软杀伤(电子干扰)等传统军机防护手段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主动防护的独特优势则非常引人注目地显现出来,对各国军方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随着精确制导、微电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先前曾严重阻碍军机主动防护技术实用化的瓶颈问题,如今均已不同程度地得到缓解甚至消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国家(地区)加大了军机主动防护系统的研发力度,并陆续推出了“小型先进能力导弹”、“微型自卫弹药”、Fliker、“硬杀伤防御辅助系统”等技术方案,其中部分方案已进入产品研制阶段。
       由于主动防护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军机防护模式,使其由消极被动地躲避、干扰、诱骗敌方导弹,转为积极主动地探测、跟踪、消灭来袭威胁,不仅可以有效弥补传统军机防护手段在防护效能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军机在未来战场上的生存力获得革命性提升,还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传统防护手段对载机作战任务完成的各种不利影响,因此该技术一旦成熟并广泛应用,将会显著提高军机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的任务效能,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未来空中战场上的“游戏规则”,进而在装备体系、部队编制、战术战法等方面给世界空中力量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一书为中国航空研究院陈黎研究员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由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院士做序,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作为国内首部军机主动防护技术专著,对军机主动防护的提出背景、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和介绍,并立足于当前技术条件对适应未来战场环境的军机主动防护系统解决方案做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还对适用于直升机、大飞机、战术飞机等三类军机平台的机载主动防护系统,以及以高能激光为反导拦截武器的军机主动防护系统进行了进一步探索研究。
       在《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一书中,对研发机载主动防护系统所涉及到的各个主要技术领域,例如主动雷达/激光、被动雷达/激光、被动红外/紫外等探测跟踪手段,遮蔽/腐蚀导引头、充气/非充气物柔性拦阻、破片/子弹丸杀伤、弹体直接撞击、激光高温烧蚀等目标毁伤方式,无动力滞空拦截弹、航****弹、抛射式反导榴弹、反导自卫导弹、高能激光等反导拦截武器,均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梳理分析。同时,该书还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出现的各种典型机载主动防护系统发展构想进行了集中介绍,其中包括很多非常具有启示参考意义,但因问世年代久远、项目早早下马、仅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等原因而鲜为人知的概念方案,例如极富传奇色彩、性能指标超前时代的美国“派伊·瓦克特”飞碟状空空导弹,作战流程别具一格、弹体设计匠心独运的以色列“机载制导反导防御系统”,立足现有技术条件、高度重视效费比的美国“主动空中防御系统”,弹体小巧轻便、头部外形奇特的英国“超近距空空导弹”,充分挖掘传统武器潜力、有望使“古老”航**获得“新生”的美国“制导硬发射弹药”。此外,对于一些与军机战场生存力密切相关、或者对军机主动防护技术发展走向有直接影响的重要领域,例如军机在未来战争中面临的战场环境及典型威胁、因为“黑鹰坠落”等事件而声名大噪的RPG火箭筒对直升机威胁的真实情况、机动规避/软杀伤等传统军机防护手段在现代战场条件下的实际效果、机载高能激光武器的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该书也进行了详细探讨。
     《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一书题材新颖、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集资料性、综合性、知识性、科普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对于从事军用飞机、机载武器、机载自防护装备等领域设计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决策管理人员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作为科普读物供部队官兵、大中专院校师生以及广大军事/航空爱好者阅读。

战力已经不如敌人的时候,最好还是向往和平比较安全

楼主:
补充上面书讯中缺少的部分目录页:

楼主:
美国“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示意图,既可以打飞机,又可以拦截来袭导弹;既可以装备战斗机,也可以装备预警机、加油机等大飞机。

楼主:
欧洲“硬杀伤防御辅助系统”(HK-DAS)外形假想图,拟装备欧洲下一代战斗机,主要用来拦截来袭导弹,兼顾一定的空战能力。

网友A:
用网或者伞形网拦截的感觉很有效。

以后,肯定更加会利用网和卫星
@x16968I5515 :可惜的是,现实中武装分子用来打直升机的RPG,基本都是破甲战斗部!因为这个战斗部的RPG,使用广、造价低廉、技术简单,他们能到手的,主要就是这个弹种!
@gaoyang9992006 :nonono 真理越辩越明!
@x16968I5515 :说的再多,我做不了主,你也做不了主,瞎扯淡没意思
@gaoyang9992006 :呵呵,连RPG都拦不住还想拦截导弹,连毒刺这种肩抗式都拦不住还想蓝远程防空导弹,战机主动防御要是有用,这几十年中美俄还在等啥?还研究啥红外曳光弹啊?
@x16968I5515 你知道RPG战斗部是使用的什么引信吗?还在这里充大牛?
@x16968I5515 :呵呵,主要看到很多电影里,直升机就是被这玩意儿打下来了,比如美国大片:黑鹰坠落。
@gaoyang9992006 :你拦住弹片的网得用啥材料,碳纤维?成本多少?一发RPG成本多少?你能带几个这种网?你拦得住弹片能拦得住爆炸冲击波吗?真是想多了,要是这玩意奏效,世界各国军事科研人员早投入资源研发了。
@x16968I5515 :你仔细看,用网的是火箭筒,另外网页带炸*的。可以保护弹片不炸到飞机。
根本没用,只是一厢情愿,飞机上撒网,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拦截导弹,也不能撒太原距离,提前撒网导弹装有成像导引头可以规避,近距离撒网是伪命题,导弹直接引爆靠冲击波和弹片就已经击落飞机了。要是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管用,大家早就研究了。

网友B:
典型的小白,等飞机有1000毫米的匀质装甲了再加装主动防御,不然连自己都炸飞了

网友B:
现代防空导弹的杀伤半径很大,距离飞机几十米就引爆了,密集的弹片和冲击波已经足以毁伤脆弱的飞机了,你说的那些个主动防御,也就激光武器靠谱点,不过等飞机都能装上激光武器,那地面的高能激光**早吧飞机轰成渣渣了

网友C:
对这些了解不多,来看看

隔行如隔山,还是奢望自己过的好些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小白,等飞机有1000毫米的匀质装甲了再加装主动防御,不然连自己都炸飞了 ...

你是来搞笑的吧?
主动防护系统和反应装甲,你分得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防空导弹的杀伤半径很大,距离飞机几十米就引爆了,密集的弹片和冲击波已经足以毁伤脆弱的飞机了,你说 ...

你能想到的这些,人家美帝N年前就想到了!
参看美帝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对军用飞机战时“安全半径”的定义:

毒刺导弹那是打直升机的肩抗式小弹,谁会用毒刺打飞加油机啊,神啊,还po一张这个图,你不是小白是啥,知道S300,红旗9,标准3的杀伤半径多大吗孩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典型的不懂装懂!自己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居然还敢在这里充大牛?
你能想到的这 ...

我非常赞同楼主观点的,这个人不懂瞎反驳,不敢想象,如何创新。

@gaoyang9992006 :所以永动机和水变油是扯淡啊
@x16968I5515 :所以有了热力学定理啊,有了熵的概念啊。
创新那也是要符合基本原理的,永动机、水变油多伟大的创新啊咋不行呢?门外汉指导创新那是灾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赞同楼主观点的,这个人不懂瞎反驳,不敢想象,如何创新。

就你会抖机灵,世界各国那些个研究了几十年的军事专家都是傻子,想不到这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典型的不懂装懂!自己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居然还敢在这里充大牛?
你能想到的这 ...

有这么简单的主动防御,各国军事专家都是傻子不知道研发,等你在这里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典型的不懂装懂!自己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居然还敢在这里充大牛?
你能想到的这 ...

毒刺导弹那是打直升机的肩抗式小弹,谁会用毒刺打飞加油机啊,知道S300,红旗9,标准3的杀伤半径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会抖机灵,世界各国那些个研究了几十年的军事专家都是傻子,想不到这么简单的方法? ...

你的这个回复,用在你自己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毒刺导弹那是打直升机的肩抗式小弹,谁会用毒刺打飞加油机啊,神啊,还po一张这个图,你不是小白是啥,知 ...

我说你“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还真一点没有冤枉你!
你再去百度一下便携式防空的战术使用,这类导弹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在机场附近设伏,打击处于起降阶段的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大型军用飞机!
希望你“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越远越好,为了你这样的半吊子水,还要费力打字回帖,纯属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货,有这么简单的主动防御,各国军事专家都是傻子不知道研发,等你在这里吹**? ...

连主动防护和反应装甲都分不清的军盲,还不赶快去买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你“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还真一点没有冤枉你!
你再去百度一下便携式防空的战术使用, ...

沙雕啊,摸到地方军事机场附近,用肩抗式毒刺导弹打对方的预警机!牛X科斯拉,您真是军事鬼才!你还用啥毒刺啊,你直接摸进去把人家预警机开到自家岂不是更好?嗯哼,沙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你“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还真一点没有冤枉你!
你再去百度一下便携式防空的战术使用, ...

毒刺导弹这么牛X,从服役到现在打下来了几架预警机和加油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你“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还真一点没有冤枉你!
你再去百度一下便携式防空的战术使用, ...

你知道一个普通国家有几架预警机啊,就让你肩抗式毒刺摸到人家机场附近打人家预警机,你怎么不摸进去核弹发射基地自爆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你“GP不懂,缺乏最起码的基本常识”,还真一点没有冤枉你!
你再去百度一下便携式防空的战术使用, ...

猪鼻子插大葱在这跟我装蒜呢?小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赞同楼主观点的,这个人不懂瞎反驳,不敢想象,如何创新。

gaoyang9992006兄,对于这样的人,最好就别搭理他!
他胡搅蛮缠惯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越搭理他,他就越来劲,甚至还有很大的成就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gaoyang9992006兄,对于这样的人,最好就别搭理他!
他胡搅蛮缠惯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胡搅蛮缠的人确实有,公道自在人心,你没必要拉个垫背的装腔作势。

楼主:
转帖一篇国外相关领域进展情况的报道:

【装备发展】拦截“霹雳”!雷神公司将为美空军开发“微型自卫弹药”飞行试验弹

网友(2020-07-28):
2020 年7 月21日,美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授予雷神导弹系统公司一份总金额3.75 亿美元的合同,开展“微型自卫弹药” (MSDM )飞行试验弹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按该合同授出的第一个任务订单总金额为9338 万美元,相关工作预计在2023 年10月前完成。该合同授予是一项竞争性采办的结果,共收到了两份报价建议。

“微型自卫弹药”经常和美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小型先进能力导弹”( SACM),尺寸也是3.7 米长的AIM-120D导弹的一半左右,或更小巧。按美军设想,该型导弹将能够拦截和摧毁我国“霹雳”系列空空导弹 和俄罗斯的RVV-BD (远距弹)、RVV-SD (中距弹)等。由于该合同授予雷神公司,因此方案可能会以雷神公司的“游隼”小型中距高敏捷性空空导弹为基础。上图为雷神公司展示的“游隼”导弹模型,下图为F-22A战斗机从主弹舱发射“游隼想象图”。预计美军战斗机可普遍内埋或外挂该型导弹8~12枚,从而很可能超出对手在交战中针对美军战斗机目标分配的拦截导弹数量(美国雷神公司图片)

作者观点:MSDM 是美空军于2015年启动的微型近距自卫武器研究项目,是其发展“空中优势”能力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采用超敏捷/高响应弹体和低成本被动导引头,通过直接碰撞摧毁来袭导弹,预计在 2023财年交付实装。雷神、诺格、波音和洛马四家公司从概念开发阶段开始经历了五年竞争,本次雷神公司获授合同,表明项目正按计划推进。MSDM将使美军军机获得主动防御能力,并可在降低对平台原本有效载荷能力影响的前提下实现大量携带,在数量上超过对手针对空中目标的拦射导弹分配,增强美军军机在对抗环境中的生存力。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闫娟)

网友B(2021-02-27):
引用 楼主:
转帖一篇国外相关领域进展情况的报道:

【装备发展】拦截“霹雳”!雷神公司将为美空军开发“微型自卫弹药 ...

里根还搞星球大战呢,飞弹拦截飞弹,连飞毛腿成功率都不咋高,空空导弹过载过载可达30-50G,速度超过3马赫,现在都发展成可变轨迹朝着AI智能方向发展,3.75亿美元就能成功搞定霹雳系列?

三年后再看这个新闻,看看美军能不能装备这个微型自卫弹药,到时候看谁打脸谁

网友D:
感觉电子开**坛,突然变成了军事爱好者论坛了,楼主很厉害,居然还买了书看,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子开**坛,突然变成了军事爱好者论坛了,楼主很厉害,居然还买了书看,点个赞! ...

多谢支持鼓励!
仔细一看,你说的还真是啊,本版块中军事相关帖子不少:

各国反导系统简称,美国“NMD,TMD”中国“CNMD,CTMD”霸气侧漏!
JJ-20 与苏-30/ SU-35 对抗, 谁会是赢家?
印度航母舰载机的升降,米29 升米35! 碾压周边国家
印度如果要在高原作战,AH64可以碾压周边国家
印度10架苏- 30与阵风战机在法国进行技术对练,碾压周边...

不过这是好事啊!说明关心国家大事,支持国防建设的人越来越多!

楼主:
以色列开发可拦截来袭对空武器的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

      据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 目前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所广泛使用的火箭助推榴弹(RPG火箭筒)和便携式防空导弹(MANPADS)对军用直升机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在起飞、着陆和低速盘旋阶段更是如此。为了应对这些威胁,目前直升机上广泛配装了红外曳光弹、红外干扰机、电子对抗以及最新的激光定向红外对抗(DIRCM)和多光谱曳光弹(multi-spectral flare)等手段,以便对来袭导弹的导引头或通信链路进行干扰从而使其偏离目标。相比之下,由于RPG是非制导武器,前述这些干扰手段对其完全无效,因而在近年来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等地的冲突中,RPG对直升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目前以色列拉菲尔公司下属的MANOR技术分部正在国防部国防研究发展局(DRDD)的支持下开发一种名为Fliker、可用于直升机的主动防护系统,它可对来袭的RPG和MANPADS进行拦截毁伤,从而保护直升机免遭其攻击。
     Fliker被设计成一种可扩展的套件,它可用来增强直升机上现有自防护系统(包括威胁告警和对抗设备)的作战能力。全套Fliker组件包括特殊设计的转塔、拦截武器和相关的控制软件,其中后者可以识别出机上的“软杀伤”手段对来袭目标是否已经奏效,并决定是否启动Fliker对其进行“硬杀伤”。按照设计,Fliker将在机上其它对抗措施失败后启动,由此造成其接战时间和距离都非常短。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系统反应时间,拉菲尔公司设计了一种新型发射器,它同时采用了烟火装药和高速电机从而可达到很高的转向速度,同时以非常高的精度瞄准目标以便对其进行有效毁伤而不触发其战斗部装药(这种反RPG概念目前已经用在坦克主动防御系统上)。为了尽量减少爆炸碎片对直升机带来的附带伤害,拉菲尔公司还专门为Fliker设计了一个由先进光学近炸传感器引爆的毁伤机构,它可使拦截点距离被保护的平台尽可能远。
      2011年9月,拉菲尔公司对Fliker进行了一次可行性测试,以验证其在被保护平台的安全距离上对来袭RPG的有效防护能力。据参加测试的工程师透露,Fliker在此次测试中表现良好,系统准确识别出来袭的RPG并及时发射拦截弹,精确命中目标的中央部位并使其完全失效。

楼主:
美演示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 拦截来袭火箭弹

来源:中国航空报责任  编辑:毛志文2015-03-10 21:44

       2月24日,美国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Orbital ATK)宣布,该公司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罗对其“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HAPS)进行了一次实弹演示验证。试验显示,HAPS中的杀伤飞行器(KV)能够从直升机上发射、在飞行中进行俯仰机动和飞抵引爆点。该引爆点模拟了一枚来袭的火箭推进榴弹(RPG)的位置。

       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的HAPS设计用来拦截RPG和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来拦截先进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以RPG为例,由于直升机经常在低空悬停,因此很容易被持有RPG的敌人攻击。HAPS由一个交战管理模块、一个稍加改造的干扰弹发射装置和多枚杀伤飞行器组成,其中杀伤飞行器从干扰弹发射装置的标准曳光弹/箔条发射管发射。该系统可识别一个来袭威胁,发射并制导1枚杀伤飞行器飞抵某个精确位置,然后引爆战斗部使来袭RPG失效。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一秒的“电光火石”间完成,并且引爆点距离直升机有足够距离,以确保乘员和机体不会受到被摧毁的RPG的金属破片的伤害。

     此次演示验证旨在通过实践检验杀伤飞行器是否可从一个固定安装的ALE-47干扰弹发射装置中顺利发射,并在飞行中进行离轴俯仰机动和在受控条件下飞行到撞击点。所进行的多次测试飞行成功地演示了以上特性,并确定了许多HAPS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杀伤飞行器的发射药筒、转向与姿态推进装置、非线性制导与控制算法和快速同步的无线指挥引导链路。由于ALE-47是现役直升机已在使用的干扰弹发射装置,因此HAPS可以在提供主动防护能力的同时满足尺寸、重量和功率约束。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快速反应技术办公室的人员见证了此次演示验证。尽管HAPS是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自投资金发展的,但该办公室赞助了这次演示验证。

     2011年,驻阿美军的一架CH-47“支奴干”直升机在执行营救任务时被塔利班武装用RPG击落,机上38人全部遇难。此次事件是美军在长达十多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中遭到的最大一次损失。正是这一事件推动了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发展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此外,近来国外也重视小口径武器对直升机的威胁,在直升机导弹来袭告警系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敌方火力指示(HFI)功能。例如,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新近为韩国陆军装备的美制AH-1S攻击直升机加装的AAR-47导弹与激光告警系统、欧洲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国防科学与技术组织联合发展的AAR-60导弹来袭告警系统第2批次都已增加了敌方火力指示功能。

楼主:
美演示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 拦截来袭火箭弹(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网友(2015-03-10):
2月24日,美国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Orbital ATK)宣布,该公司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罗对其“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HAPS)进行了一次实弹演示验证。试验显示,HAPS中的杀伤飞行器(KV)能够从直升机上发射、在飞行中进行俯仰机动和飞抵引爆点。该引爆点模拟了一枚来袭的火箭推进榴弹(RPG)的位置。
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的HAPS设计用来拦截RPG和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来拦截先进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以RPG为例,由于直升机经常在低空悬停,因此很容易被持有RPG的敌人攻击。HAPS由一个交战管理模块、一个稍加改造的干扰弹发射装置和多枚杀伤飞行器组成,其中杀伤飞行器从干扰弹发射装置的标准曳光弹/箔条发射管发射。该系统可识别一个来袭威胁,发射并制导1枚杀伤飞行器飞抵某个精确位置,然后引爆战斗部使来袭RPG失效。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一秒的“电光火石”间完成,并且引爆点距离直升机有足够距离,以确保乘员和机体不会受到被摧毁的RPG的金属破片的伤害。
此次演示验证旨在通过实践检验杀伤飞行器是否可从一个固定安装的ALE-47干扰弹发射装置中顺利发射,并在飞行中进行离轴俯仰机动和在受控条件下飞行到撞击点。所进行的多次测试飞行成功地演示了以上特性,并确定了许多HAPS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杀伤飞行器的发射药筒、转向与姿态推进装置、非线性制导与控制算法和快速同步的无线指挥引导链路。由于ALE-47是现役直升机已在使用的干扰弹发射装置,因此HAPS可以在提供主动防护能力的同时满足尺寸、重量和功率约束。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快速反应技术办公室的人员见证了此次演示验证。尽管HAPS是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自投资金发展的,但该办公室赞助了这次演示验证。
2011年,驻阿美军的一架CH-47“支奴干”直升机在执行营救任务时被塔利班武装用RPG击落,机上38人全部遇难。此次事件是美军在长达十多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中遭到的最大一次损失。正是这一事件推动了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发展直升机主动防护系统。此外,近来国外也重视小口径武器对直升机的威胁,在直升机导弹来袭告警系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敌方火力指示(HFI)功能。例如,轨道-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新近为韩国陆军装备的美制AH-1S攻击直升机加装的AAR-47导弹与激光告警系统、欧洲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国防科学与技术组织联合发展的AAR-60导弹来袭告警系统第2批次都已增加了敌方火力指示功能。 (策行)

楼主(2021-03-12):
 雷神公司将为美国空军开发“微型自卫导弹”飞行试验弹
2020-07-23 22:26:12 来源: 智能巅峰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I8EL9P00511PT5V.html
       7月21日,据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告,2020年7月21日,位于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授予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雷神公司导弹系统公司一份总金额3.75亿美元的不定期交付/不确定数量合同(FA8651-20-D-0001),开展“微型自卫导弹”飞行试验弹的研究与发展工作,该合同规定了可进行飞行试验的导弹的研发。按该合同授出的第一个任务订单总金额为9338.0234万美元。乙方将按照合同规定的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空军研究实验室开展相关工作,预计在2023年10月前完成。该合同授予是一项竞争性采办的结果,共收到了两份报价建议。在授出合同时,美国空军正从2020财年研究、发展、试验与鉴定经费中拨付2671.2万美元。
  微型自卫弹药尺寸比较(来源: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早在2019年6月19日,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举办了一场秘密的“工业日”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微型自卫弹药(MSDM)的竞争”项目做准备。会议期间,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弹药局战略规划和集成分部向大约120位行业代表简要介绍了“MSDM持续开发”的工作范围。此次会议表明,防御性空射**项目正在逐步接近现实。2015年,美国空军最后一次公开讨论MSDM项目,空军研究实验室预测MSDM将于2023财年服役。MSDM项目当前的时间表尚未披露,但已向4家公司授出一系列合同,表明项目正在取得进展。2015年,空军研究实验室授出了首个MSDM概念研究合同,一年后又授出了多个概念优化合同。洛马公司和雷神公司所签订的导弹开发工作合同中,就包括了持续到2021年初的MSDM的研发工作。诺格公司也获得了一份持续到2020年末的合同,合同内容是开发MSDM导引头并促进该技术的成熟。

  “微型自卫导弹”(MSDM)一旦列装就会随着美国空军计划部署的新一代空中优势飞机,改变战斗机防御导弹攻击的方式。2019年10月初,空军的“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发起了“数字世纪系列”倡议,该倡议令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创新时期,当时正是一系列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的开创时期。

  微型自卫导弹的实际尺寸(来源: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为了支持未来的机队,美国空军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先进动力、传感器和武器项目。相关的武器项目中,空军已经披露了洛马公司的AIM-260超远程导弹项目,计划于2022年部署。同时,空军研究实验室的“空中对抗科学与技术(CAST)”项目的研发工作也在悄然开展。CAST项目最初被称为“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现其概念已扩展,同时涵盖了SACM和MSDM。SACM可能已经激发了雷神新发布的“游隼”导弹与洛马公司有6年历史的“库达”导弹之间的竞争。

  不同于AIM-260、“游隼”还是“库达”,MSDM项目不是要开发进攻性武器,而是要研制防御性导弹。除了持续投资防御性定向能系统,MSDM项目的投资是空军研究实验室对当前日益复杂的防空系统和远程空中拦截导弹发展现状的应对举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子开**坛,突然变成了军事爱好者论坛了,楼主很厉害,居然还买了书看,点个赞! ...

现在国内最大的军事论坛——超大的陆海空天军事版块全部被关闭,再加上以前飞扬军事、美言军事等论坛相继倒下,以后到电子网论坛这类专业技术论坛来的军事爱好者可能会越来越多了!

@雪夜虫子 :你这是什么黑话啊?看不太懂。。。。
Sth big may be on the way.

网友E:
军事力量,无疑是最花钱的,只是,真的感觉是白花了一样,悲观

楼主(2021-05-10):
引用 网友E:
军事力量,无疑是最花钱的,只是,真的感觉是白花了一样,悲观

在军事国防方面的研发投资,也不能说是白花啊!
一来增强本国国防力量,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或者主动向外拓展利益!
二来部分军工产品可以推向国际市场,开展军品贸易,而**生意的利润可是大大的啊!
三是通过开发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带动一大批相关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很多都可以用于民用领域。。。。

楼主(2021-06-09):
著名航空专家晨枫近期披露:
        洛克希德MHTK微型硬杀伤导弹,采用主动毫米波制导,可能还有被动雷达制导,没有装药,采用直接撞击的硬杀伤,只有2.3公斤重,0.7米长,弹径41毫米,单价只有16000美元。这是战斗机用于拦截空空导弹和防空导弹的,也可从地面发射,可能需要加装助推级以取得足够的射程和射高。

楼主:
该书作者近期接受采访,对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相关问题有详细解答!
参见:
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十六问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0IIHHS0511DV4H.html

楼主(2021-07-22):
近期,我看见网上有俄罗斯对此领域研究进展情况的跟踪分析,**译文:《机载“空对空”反导弹 》。
由于原文太长,转帖过来比较麻烦,所以只能给出其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r1yWgGqBDO13BL-VizU5g),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前去看看。

楼主:
俄罗斯媒体**译文《机载“空对空”反导弹》,也对军用飞机主动防护技术进行了详细分析!
其译文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Dr1yWgGqBDO13BL-VizU5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军事力量,无疑是最花钱的,只是,真的感觉是白花了一样,悲观

有防无患!国防军事上的费用开支还是极有必要的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F:
有防无患!国防军事上的费用开支还是极有必要的

是的,不仅国防军事本身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很多国防尖端技术还可以转用于民用领域,由此可以有力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楼主:
台媒:美国正研发“军用飞机用自卫导弹”,可击落来袭导弹

网友(2020-07-24):
美军飞机微型自卫导弹预计将在2023年10月完成(网络图)

综合台媒报道 美国国防部周二宣布一价值3.75亿美元的研发合约,将委派雷神公司(Raytheon)开发一种微型**,以保护军用飞机免受飞弹(即导弹)袭击。研发工作将在亚利桑那州土桑市(Tucson )进行,预计将在2023年10月完成。

这种武器称为微型自卫飞弹(Miniature Self-Defense Missiles ,MSDM)是一种主动保护系统,在发现敌方的飞弹朝战机奔袭而来时,会以极精准的准度投射过去,以最小的附带损害,拦截并击落敌方的飞弹。这样的先进技术,将使美国与盟国在天空中更占优势。

在以往,军用飞机的防卫装置是热焰弹与干扰丝,热焰弹用于迷惑追热型武器,而干扰丝就是会扩大雷达反射的金属丝,不过这种技术已相当古老,新一代的飞弹已不再会被热焰弹、干扰丝迷惑。

而且热焰弹与干扰丝没有动力,投放出去之后,与飞机的距离仍然很近,而空对空飞弹与防空飞弹的爆炸范围很大,弹头里还有相当多的碎片,飞机仍可能被被震落,或是被碎片给打伤。

因此各个军事研发公司,都纷纷研发取代热焰弹与干扰丝的新一代诱饵式防卫武器,其中MSDM就是当中性能最好的。美国空军发言人洁丝敏‧波特菲尔德(Jasmine Porterfield)表示:“MSDM计划的目的,是在威胁空域,击败敌人防空阵地对我方飞机的威胁。”

意大利李奥那多集团公司,有开发类似的电子诱饵,称为闪云55-T(BriteCloud 55-T)。

原文网址:https://www.sohu.com/a/409399671_120135071?_f=index_pagefocus_2&_trans_=000014_bdss_dklzxbpcg

楼主(2021-09-27):
战机"金钟罩"来了:美军开始研发机载微型自卫导弹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徐璐明]据“防务博客”网站7月24日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选择了雷声公司为其开发飞机自卫导弹系统。
  报道称,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已经为雷声公司的导弹系统公司“开了绿灯”,雷声公司将开始研究开发一种可以用于飞机自卫的微型导弹系统。
  美国国防部在本周二宣布了一项价值约3.75亿美元的小型导弹拦截系统的协议,该系统旨在保卫军用飞机免受防空导弹的威胁。相关的研发工作将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进行,预计2023年10月完成。
  报道称,这种微型自卫导弹是一种主动防御系统,可以拦截和击落敌军发射的空空导弹,具有“外科手术”式的拦截精度和最小的附带伤害。这种微型导弹将能够帮助预警机和加油机等防护能力较弱的飞机防御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
  美国埃格林空军基地的女发言人贾思迈·波特菲尔德此前表示:“微型导弹系统项目旨在为美国空军提供在‘反介入/封锁’环境中击败敌人对飞机的威胁能力。”

楼主:
转帖一篇此书作者撰写的相同研究主题论文,由于该文没办法全文转载,总是显示有敏感字符,大家自己去该公众号阅读吧。
https://mp.weixin.qq.com/s/6IV5CuEjFDclsa5CXjWE6Q
来空战游戏规则改变者——军机主动防护技术

楼主:
系统是否出故障了?我后来的回帖怎么一直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G:
@x16968I5515 这位朋友,没必要这么较真的,一笑而过算啦。

个人看法,中小学生看看军事类书籍,可以理解,毕竟大家都是被洗脑过来的,我自己年轻时也是个军迷呢,哈哈。
但是成年以后,除非是专业干这行的,或者是特别感兴趣且从事相关行业的,关注一下也能理解。正常情况下,我辈P民连吃饭都困难的,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管这等闲事的???
所以呢,过多关注这类话题的,要么是还没长大的小P孩,要么是像羔羊大师(@gaoyang9992006)这种整天闲着没事干到处瞎忽悠人的大忽悠分子,哈哈哈哈

网友H:
我就是个军事盲啊

网友I:
额  想法真的很好

楼主(2021-11-04):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个军事盲啊

大家都不是军事相关的专业人员,都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所以不要在乎自己是否真的军事盲。。。。。。

楼主(2021-12-15):
引用 网友I:
额  想法真的很好

看样子层主也是军事爱好者啊!

楼主:
这是以前的一条老新闻,但一直没见其后续有关报道,但至少说明俄罗斯很早也就开始搞这个了!
俄撒“天网”抓导弹
俄罗斯为提高战机的防护力和战斗力,最近研制出一种名为“天网”的多功能防卫系统。该系统是在警用捕捉网基础上研制而成的,被称为“竞技场”的主动防御系统,用它可将来袭导弹“一网打尽”。据悉,“天网”采用“凯夫拉” 或蛛丝(牵丝蛋白)制成。试验表明,“凯夫拉”或蛛丝可以满足拦截网的强度要求,如用5毫米粗的蛛丝可以牵引住一架全速飞行的波音747飞机,用3毫米粗的蛛丝织成孔径4厘米左右的网,可拦住飞行中的导弹。

据称,“天网”的使用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确定来袭导弹的方向,因而必须与高性能雷达相配合以获取可靠信息;二是“天网”系统中的拦截网必须可承受相对速度达4马赫的导弹高速冲击;三是要使飞机的飞行方向同来袭导弹一致,“ 天网”才可在最佳时刻发射拦截网将来袭导弹抓住。据称,“天网”试验虽然已获成功,但大型导弹如“爱国者”、“箭”等用“天网”拦截尚有难度。

               ---不过,我一直没见到《俄撒“天网”抓导弹》这报道的国外原文,国内报道的记者把人家原文翻译得有些明显变味,例如文中的这句话:   被称为“竞技场”的主动防御系统
                 ————估计其俄文原文中应该是“类似坦克上的“竞技场”的主动防御系统”之类的意思

楼主(2022-01-31):
现在民机也越来越重视对导弹袭击的防范了,只不过目前还是局限于定向红外对抗(DIRCM)这样的技术。

FAA拟批准A321货机安装导-弹防御系统
航空微读
https://mp.weixin.qq.com/s/33ud-BuKdQjK9kwx1fLobQ
2022-01-18 07:05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4日报道,最新公布的一份联邦文件显示,美国联邦快递公司(FedEx)希望可以在货运飞机上安装激光设备,以反制来袭的热寻的导-弹。
CNN报道截图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在14日提交的一份文件中称,联邦快递已申请批准为货机安装导-弹防御系统。
FAA表示,“联邦快递的导-弹防御系统将红外激光能量导向来袭导-弹,以干扰导-弹对飞机热量的跟踪”。
报道指出,确实存在担心的理由。2003年,一架为航空快递货运公司DHL服务的空客A330飞机从伊拉克巴格达起飞后不久,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了它的左翼,所幸机组人员安全返回了机场。
美联社资料图
FAA在文件中称,“近年来,国外发生了几起民用飞机被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击中的事件。这使得几家公司设计并改造了一些系统,比如安装在民用飞机上的激光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这些飞机免受热寻的导-弹的攻击。”
现在,美国航空监管机构在批准为空客A321-200飞机安装“发射红外激光能量以反制热寻的导-弹的系统”之前,将有45天的时间听取公众意见。
FAA文件称,联邦快递早在2019年就启动了改装A321-200的政府审批程序,尽管该公司尚未拥有此类飞机。
FAA规定,任何批准都必须包括“防止在地面上意外激活系统的手段,包括飞机维护和地面勤务期间”,因为发生激光事故“可能导致眼睛和皮肤损伤”。
数十年来航空业及多个国家政府一直试图解决单兵防空导-弹对民航飞机的威胁,其中部分导-弹使用红外系统瞄准飞机的发动机。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超过40架民航飞机遭到了单兵防空导-弹的攻击,包括前面提及的2003年为航空快递货运公司DHL服务的空客A330飞机遭受攻击。
2002年11月以色列Arkia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57客机在起飞时险些被两枚导-弹击中。之后民航飞机反制措施的研究开始加速。
2007至2008年,联邦快递公司参加了美国政府关于民航飞机反制导-弹攻击的测试,在部分货运飞机上安装了格鲁曼公司的“守护者”对抗系统。BAE系统公司称,其在美航一架飞机上安装了JetEye对抗系统。

楼主(2022-06-04):
美计划为民用飞机加装激光反导系统
海陆空天惯性世界 2022-02-10 1752
https://mp.weixin.qq.com/s/kKzP4wpgekw_c3m-O-fMWQ

美“联邦快递”公司申请为所属民用飞机加装“定向红外反导系统”。

据外媒报道,日前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向美国联邦航空局提交装配计划,申请为所属空客A321-200型飞机加装“定向红外反导系统”。这套系统是一种运用激光束对来袭导-弹进行致盲打击、使其偏离目标的激光武器,也是美军运输机和直升机上普遍装备的一种自卫武器。

据报道,这款“定向红外反导系统”由激光**塔、发射机、干扰机和导-弹预警系统组成。其中,激光**塔可360度旋转,便于探测、反制各个方向的来袭导-弹。整套系统搭载在独立吊舱中,安装在机腹位置。它可在所有红外波段探测来袭导-弹的威胁,并使用单一波段应对。经测试证明,这套系统可有效应对目前各国装备的29种单兵防空系统。

近年来,民用飞机遭单兵防空武器攻击事件频发。国际民航组织报告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至少有42架民用飞机遭到单兵防空系统攻击。美联邦航空局据此认为,需要为民用大型客机配备激光反导系统。考虑到目前缺乏有关此类系统的安全标准,美联邦航空局向美交通局建议,“有条件地允许”美“联邦快递”飞机装备红外反导系统,以抵御导-弹攻击。这是因为红外激光非可见光,会对人体皮肤和眼睛造成损伤,安全风险较高。同时,它也会对其他飞机和地面设施造成破坏。

美国土安全部曾计划使用多种空中平台搭载激光武器,以应对单兵防空系统威胁,其中包括使用高空长航时**对单兵防空系统进行探测、跟踪和定向打击,但实操性不大。近年来,随着定向红外反导系统在重量、尺寸等方面的改善,红外反导模块化设备被普遍运用于军用飞机上。如美陆军为AH-64“阿帕奇”、UH-60“黑鹰”等直升机加装“通用红外反导系统”。

单兵防空系统对处于起降阶段的民用飞机威胁较大。美“兰德”公司201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俄罗斯是单兵防空系统的最大出口国,2010年至2018年曾售出1万多套单兵防空系统,主要流向委内瑞拉、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家。这些系统部分落入叛乱组织手中,用来对付敌方战机,还有一些落入恐怖组织或犯罪组织手中,对民用飞机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事实上,美国才是最大的单兵防空系统扩散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支持阿富汗武装抵抗苏联入侵,为其提供了大量“毒刺”导-弹,至今仍有许多下落不明。

楼主(2022-09-10):
俄罗斯计划米格-41远程截击机2023年首飞
胡毅华 航空简报 1月5日
【据airrecognition网站2021年1月3日报道】俄罗斯计划2023年实现远程轰炸/截击机(PAK DP)米格-41战斗机首飞。

米格-41战斗机是米高扬公司开发的远程隐身截击机,旨在换装俄罗斯空军老旧的米格-31远程超声速截击机,米格-31截击机2028年到达服役年限。
米高扬公司表示,米格-41截击机巡航速度4-5马赫,最高飞行速度达6马赫,飞行高度可达临近空间,可装备反导弹激光武器和R-37M超远程空空导弹,具有“摧毁来袭空空导弹”的能力。此外,该机也可改装成无人战斗机。

                   -----------注意这句话:可装备反导弹激光武器和R-37M超远程空空导弹,具有“摧毁来袭空空导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