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线弧从中部断裂,断点两端各烧了一个球,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5):
(图片)

网友A:
电流过大熔断的?

网友B:
电流过大了?

网友C:
一般是电流多大的原因造成的,楼主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D:
正常,还没达到气化

网友E:
一般由于大电流导致

网友F:
过流导致温升,足够的温升会融化材料,可熔融的金属在液态下因表面张力形成小球,冷却后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