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 M0的MCU有用作触摸的吗?

楼主(2021-02-25):
MM32F M0的MCU有用作触摸的吗?

网友A:
直接下载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MM32产品系列中,目前没有支持硬件TSC IP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32产品系列中,目前没有支持硬件TSC IP的MCU。

有推荐的touch MCU吗?

网友B:
如果在功耗上没有要求的话,用ADC或GPIO模拟Touch是可行的。

网友C:
目前没有支持硬件TSC IP的MCU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