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代码该怎样识别当前跑的CPU型号?

楼主(2021-02-25):
老产品用的F103,新产品加了一个功能,需要用到比较器,CPU换成F072。现在希望新版的固件代码可以,包括新老两套电路的程序,启动的时候自动识别当前使用的CPU型号,分别跳转到不同的位置执行相应的代码。
1 应该怎样识别CPU型号?读哪个参数?有相关的应用笔记没?
2 M0的代码在M3核上跑,有哪些限制吗?

网友A:
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末尾Debug support (DBG)中MCU device ID code的相关内容。

楼主:
F0与F3的DBGMCU位置不同。而且这个是用来区别F03x与F05x与F07x的。
查了下M3与M0的手册,可以用CP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