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压切换功能

楼主:
如图,想实现输出,DC220和DC170切换输出的功能,
画了个示意电路图,能否实现切换的功能?
用电池的封装代表电池组,继电器代表接触器。

网友A(2021-02-26):
干嘛要这样做啊?
首先你得考虑电流多大?

网友A:
2组电池和3组电池的切换
二极管失效 那就短路炸了

网友A:
建议每个通道加个接触器 预充

楼主(点评):
DC170V那路也用接触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这样做啊?
首先你得考虑电流多大?

二极管选这样的

网友:
模拟的话,公共端直接接输出,常开和常闭各接一路DC,通过控制继电器工作决定选择哪路DC,这样不更好吗?个人理解

楼主(点评):
中间会有断开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