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使用

楼主:
下载
STM32 ST-LINK Utility v4.3.0
Jlink接口的Jtag和SWD接口定义

安装
双击默认安装(一直点下一步)即可,若没有安装下载器驱动,则会弹出安装下载器驱动的窗口,也是按照默认安装。

下载固件
(1)连接将下载器连接板卡,连接关系如下,

正版ST-link/V2引脚定义和注意事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黑客三遍猪」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_Zhu_2009/article/details/85017534

楼主(2021-02-25):
下图是从淘宝上买的ST-LINK,

楼主:
但是这种下载器只有SWD下载接口,没有JTAG接口,官方的下载器,两种都支持,SWD和JTAG共用管脚,管脚的对应关系如下,对应关系通过第三列和第四列对比出来,SWD连接4根线,GND,SWDIO,SWCLK,NRST,VDD可以不用接,板卡采用外部供电。

楼主:
引脚位置图

楼主:
查看板卡上下载器接口,如下图所示,

楼主:
板卡上的信号有TMS,TCK,TDI,TDO,TRST,NRST,对应上表,SWDIO(TMS),SWCLK(TCK),NRST(NRST),GND(板卡地)。将所有SWD信号连接好之后,上电,将下载器插入电脑USB,进入下一步。
(2)从桌面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点击菜单Target->Settings,如下图所示,确认是SWD接口

楼主:
点击下图1处按钮,如果配置正确,则会显示连接的板卡信息,如2所示。

楼主:
(3)点击2号按钮,打开编译好的hex文件,如果装载了hex,可以在2号上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里更换hex文件。

楼主:
(4)点击菜单Target->Program & Verify,弹出下面的窗口,点击1号按钮,开始下载。

楼主:
(5)下载完之后,检测程序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