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芯片解锁方法

楼主:
在调试stm32芯片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下载不进去,出现类似下面的错误,这个时候就要怀疑是不是芯片被异常锁死了;

楼主(2021-02-25):
我亲测有效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JLINK烧录器解锁: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SEGGER 的JLink ARM V4.08l包中的,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就可以解锁;

2.ISP升级解锁:

通过串口,设置BOOT0为1,BOOT1为0,进入ISP升级模式,发送解除读写保护即可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