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F103C8T6 flash锁死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2-25):
STM32 F103C8T6 flash锁死的解决方法。

先让最小板的boot启动方式改为SRAM,默认是Flash方式。再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清除flash信息。再改回Flash方式,系统恢复正常,操作步骤如下:

软件开发环境

STM32 Cube IDE

开发板为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板。

楼主:
由于开发中不小心,没有使用SYS的Debug Serial Wire,导致锁死Flash

楼主:
部署程序到stm32最小系统板的时候STM32CubeIDE报下面的错误信息。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ST-Link设备进行初始化时出错。

原因:(4) 没有找到目标设备。

楼主:
使用STM官网工具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

查询后提示Target  Detection Fail,无法正确连接STM32目标

楼主:
解决方法:

将boot0和boot1跳线接到1

下面是默认的Flash boot跳线方式

楼主:
需要改为SRAM的跳线方式,全部跳到右边靠近1这个位置,如下图。

楼主:
STM32F103C8T6核心板BOOT启动方式列表。

楼主:
插入ST-LINK  USB,当我们再使用STM官网工具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查询时信息如下,说明连接成功:

楼主:
接到将Flash数据全部清空。
点1连接
点2清除Flash内容。

楼主:
点3步里面弹出框,点击ok将数据清空。

Target STM32F10xx Medium-density

Target Voltage 3.2V

楼主:
然后取出ST-Link后,将跳线帽返回0
接上系统ST-Link后,使用STM32CubeIDE发送程序。系统提示下面。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ST-LINK_GDB_server_a07524.srec

  File          : ST-LINK_GDB_server_a07524.srec

  Size          : 11484 Bytes

  Address       : 0x08000000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0 11]

Download in Progress:

File download complete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1.059

Verifying ...

Download verified successfully

到此为止一切正常!系统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