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单片机PMS154按键2则key02

楼主(2021-02-25):
///应广单片机PMS154按键2则key02
/****************按键2则key02**********************/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10225*************************/
//              PMS154C
//           ______@______
//          |1 PB4  PB3 16|
//          |2 PB5  PB2 15|
//          |3 PB6  PB1 14|
//          |4 PB7  PB0 13|
//          |5 VDD  GND 12|
//          |6 PA7  PA0 11|----key
//          |7 PA6  PA4 10|
//          |8_PA5__PA3__9|
/**************************************************/
#include        "extern.h"
key                bit                pa.0;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key                in,pull;                //输入,上拉电阻
word                a1;
while (1)
{
.delay 4000000;
if(!key)
{
.delay 2000;                //去抖
if(!key)
        {
        a1=1;
        while(a1)
                {
                a1++;
                .delay                20000;
                if(key){a1=0;}                //松手了
                if(a1>1000){a1=0;}        //超过定时时间
                }
        //timer2处理
        }
}
}
}

网友A:
建议入门先学stc,资料多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入门先学stc,资料多够简单

然后呢

网友B(2022-11-30):
学这个可以直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