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 bootloader (下)hex转bin文件

楼主(2021-02-26):
N76E003 bootloader (下)hex转bin文件转换工具hex2bin
        下载地址http://hex2bin.sourceforge.net/(或在BootLoader示例代码中复制如图 1);

楼主:
Keil下的设置
        若使用Keil开发,打开项目属性设置后,点击“User”选项卡,勾选“After Build、Rebuild”的“Run#1”并写入命令“.\output\hex2bin.exe .\output\N76E003_WKT.hex(第一个.\output是hex2bin所在目录位置,第一个.\output是hex文件输出位置,根据实际工程调整)”,如图 2;

楼主:
其它开发环境
        若使用其它开发环境,可通过运行cmd指令手动转换(建议hex2bin与待转换的Hex在同一目录下),如图 3。

网友A:
还是用KEIL的比较好吧

网友B:
HEX2BIN文件转换器是基于命令行的一款hex转换bin工具

网友B:
M0也跟一般单片机一样?

网友C:
新唐bootlader源码案例

网友D:
最全教程新唐单片机教程。

网友E:
hex文件转bin文件工具 H-Converter

网友F: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989313.htm

网友G:
单片机编程朋友使用的小工具

网友H:
最小系统板里面有没有串口下载的引导程序

网友I:
https://bbs.csdn.net/topics/397040106?list=lz

网友J:
官方的ISP软件及ISP源码

网友C:
基于UART的BootLoader示例代码

网友F:
hex转换bin工具(hex2bin)下载

网友E:
将.hex文件拖到hex2bin.exe上即可生成bin文件

网友D:
线升级的时候,需要讲HEX文件转为BIN文件

网友J:
用新唐的N76E003芯片较多

网友I:
N76E003等新唐bootlader源码案例

网友H:
用专用烧录工具烧进去的

网友G:
有时候软件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