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下图PNP控制继电器方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2-26):
   8550有没有反先不管(反了也勉强可以用),三极管发射极的接地符号接的到底是什么也不管,    要么是 4148 反了,要么光耦输出侧接反 (这两个反一个电路就会无法正常工作)。
    ... ...
  咦,只是 8550 反了?..., 光耦输出侧 引脚编号改了,电路勉强可以工作, 8550 可能容易损坏。

网友A(点评):
这样看来,8550 可能也已经 改成 NPN 管了吧。

网友B:
怀疑电路有误,系统内有负压?

网友C:
chunyang 怀疑合理。但是也只是怀疑。

如果系统内有负压,那么这个电路可能可以工作的。不是不能工作,只是性能不好。
很多年前的电路才习惯这么设计,因为那时候锗管大部分都是PNP型的。
现在的硅管,NPN型比较常见,,如果还选择这种方式,那么就会成本高,性能差,系统复杂,可靠性差。
所以不明白为啥有更好的方式,非要选择更差的方式。更有可能是电路图画错了。

另外一点,隐约看见图上有标 VCC标志。如果系统有负压,标号应该用VEE, 所以这又是一个矛盾。

现在的初步结论是,图肯定画错了,但是哪里画错了还不能肯定,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