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论坛的大神们

楼主(2021-02-26):
求助论坛大神关于FIFO的奇怪问题。
我使用的 FIFO芯片是 IDT7204,由51单片机驱动。这个芯片有个特点和其他FIFO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写使能和读使能,或者说使能和时钟是同一个引脚。以读取为例,只要芯片检测到时钟下降沿,那么就开始输出数据。

几个月前我自己在家DIY了一个测试电路板(无覆铜),测试一切正常,进展顺利(板子扔掉了,没留照片)。但几个月后我使用立创打样回来的PCB再次测试(带覆铜),怪事就出现了。
我编了一个测试程序,是从0x00一直累加,一个512个字节,一共两组 0x00~0xFF,连续数据。然后等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数据丢失严重。当我把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接到“读取时钟线引脚R”上,问题却奇迹般地恢复了,测试的波形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仪器本身甚至不需要开机。但是只要把探头或地线拔下,测试结果就又不正常了……
这就很恶心了,前后两次的电路板原理图完全一样。但第二次的仪器接入就正常,拔下就异常,完全找无法下手。
求各位大神给帮帮忙吧,毕设时间紧迫,多谢了。

网友A:
检查虚焊,或者引脚R加个小电容到地。

@guysxpf :示波器同时测量R与数据,上个波形照片看看。
虚焊检查过了,小电容到地也试过,但全都变成 0xFF 了,效果更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虚焊,或者引脚R加个小电容到地。

发现几个问题:
1、但只要测试仪器接到R引脚,就能得到正确结果。拔下来就不行。

2、无论怎么测量,输入都是正确的。
3、第一个通道经常出故障,但应该不是虚焊,因为测量探头接到R就正常了。

4、即便正确的结果,测量得到的波形也是非常奇怪且混乱的。

真TMD坑爹这FIF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几个问题:
1、但只要测试仪器接到R引脚,就能得到正确结果。拔下来就不行。

可能GND没接好。

网友B:
有可能就是你板子的问题,电源或地的部分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板子受干扰比较严重。

说实话,我其实根本就没学过pcb干扰之类的问题,自己瞎画的

网友B:
这个低频板,不至于那么高大上,最简单的,你尝试飞线,把电源重新连接一下。

好吧~_~,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