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代数的本质----几何意义

楼主(2021-02-26):
B站有个视频,,讲的是线性代数的本质: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线性代数本质,就是线性代数的几何意义。

关于线性代数的几何意义,实际上自这门学科诞生以来,就是相生相伴的,只不过许多国产教课书,把其几何意义部分淡化了而已,但一定多多少少会说到一些的。

强化几何意义的线性代数书籍有很多,其中说的比较简单的中文书籍是:

例如这个视频中讲到的二阶行列式的几何意义,这本中文书上有详细解释:

网友A:
   这个视频不错,已经看完,另外一个是MIT教授的,那个难度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不错,已经看完,另外一个是MIT教授的,那个难度高一点

mit我看了,我看到最小二乘法,行列式是第十八集。
顺序跟同济版,和高等代数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t我看了,我看到最小二乘法,行列式是第十八集。
顺序跟同济版,和高等代数都不一样 ...

   同济版可以扔,绝对的垃圾教材

楼主:
看书也好,看视频也罢,其中有个很有趣的辩证关系:

如果某书某视频,你一看就懂,几乎不需要大脑运转几圈的,那么此时学习者的心情是愉悦的,但遗憾的是没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东西都看不懂,这就意味着读者能学到不少东西,但遗憾的是读者此时会因为看不懂而恼火,心情糟糕,进而会放弃学习。

楼主:
而且有些东西是物极必反,例如我在微积分基础WORD上截图说到,大约在17-18世纪之前,数学家研究数的时候,会刻意追求找到数的几何意义,例如无理数pi,根号下2等,这些确实可以找到几何意义,但是对于其他众多无理数,想找到几何意义或者非常困难,甚至耗费上百年的时间来证明。数学家意识到这条路不太通顺,就转而用解析的方法来证明了。

所以一味的追求几何意义,可能会有反作用。
例如线性代数对向量的概念做了纯数学方面的延伸,延伸到n维空间,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理解不了4维及其以上的空间是什么意思,百度搜些介绍**,看过也是蒙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书也好,看视频也罢,其中有个很有趣的辩证关系:

如果某书某视频,你一看就懂,几乎不需要大脑运转几 ...

那你看大师或者大侠帖子能看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