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解决压缩机在启动时,容易发生反转问题?

楼主(2021-02-26):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种情况,会导致制冷压缩机出现反转,就是“瞬时断电”。瞬时断电(停电时间少于0.5秒),可能会导致单相压缩机的旋转方向发生改变。重新来电后压缩机会在反向上持续运行几分钟,直到压缩机电机保护器动作。这对压缩机没有影响,电机保护器复位后压缩机会以正确的方向重新启动和运行。
  建议用一个能够感应到瞬时断电的继电器,当发生瞬时断电时,锁定压缩机两分钟后再允许压缩机重新启动。

若是三相的话,加相序检测单元.

网友B:
怪不得买冰箱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断电后要等等再上电

网友C(点评):
那主要是压力堵转问题,空调也类似,断电后应隔几分钟等压力泄放后再通电运行。

网友D:
没涉及过压缩机,没有发言权,坐等专家解惑答疑。

网友E:
三相接好后不应该反转,单相电机是否启动电容不正常,或负载有反弹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买冰箱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断电后要等等再上电

那是要等制冷剂回流,压力均衡再启动

网友G(点评):
不是回流,是等先前被压缩尚未气化的制冷制气化后已平衡的气压启动压缩机,带载启动容易反转

网友H:
如果能检测到当前的压力状态,再启动应能解决。

网友I:

不要想复杂了,请参考我多年前发的一个故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7034&page=1#pid11230176,明白后我在给你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J(2021-06-08):

压缩机出厂测试以下相续,然后接线前用相续表看看方向,确认后再接线!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