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热敏电阻的作用及选型

楼主(2021-02-26):
开关电源中的浪涌电流

开关电源在开机时,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因此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这个电流就是我们常说的输入浪涌电流,它是在对滤波电容进行初始充电时产生的。这个浪涌电流虽然时间很短,但如果不加以抑制,会减短输入电容和整流桥的寿命,还可能造成输入电源电压的降低,让使用同一输入电源的其他动力设备瞬间掉电,对临近设备的正常工作产生干扰。

热敏电阻在浪涌电流抑制中的作用

浪涌电流的抑制方法很多,一般中小功率电源中采用电阻限流的办法抑制开机浪涌电流。我们以热敏电阻NTC为例,讲述热敏电阻在浪涌电流抑制中的作用。

NTC热敏电阻,即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特性是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呈非线性的下降。NTC在应用上一般分为测温热敏电阻和功率型热敏电阻,用于抑制浪涌的NTC热敏电阻指的就是功率型热敏电阻器。在常温时,NTC热敏电阻具有较高的电阻值,即标称零功率电阻值。当开关电源开机后,NTC热敏电阻会迅速发热、温度升高,其电阻值会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迅速下降到一个很小的级别,一般只有零点几欧到几欧的大小,相对于传统的固定阻值限流电阻而言,这意味着电阻上的功耗因为阻值的下降随之下降了几十到上百倍,因此这种设计非常适合对转换效率和节能有较高要求的开关电源产品。断电后,NTC热敏电阻随着自身的冷却,电阻值会逐渐恢复到标称零功率电阻值,恢复时间需要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下一次启动时,又按上述过程循环。

那么如何选择合适NTC热敏电阻型号呢?热敏电阻选型要点:根据最大额定电压和滤波电容值选定产品系列,根据产品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值和长时间加在在NTC热敏电阻上的工作电流来选择NTC热敏电阻的阻值,同时需要考虑工作环境的温度,适当进行降额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