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什么芯片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21-02-26):
如下图所示,芯片封装为TO-220,正面引脚排布为从左向右依次为1.2.3., 1脚接地,2脚接输入信号,3脚接输出信号。
其中,2脚接输入信号如下图中2通道所示,为间断性的方波信号。3脚接输出信号如下图中1通道所示,3脚本身接有DC+12V的直流电压,通过2脚输入信号好后,3脚的信号就变成了在+12V的基础上进行叠加。
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2。COM加输入信号。类似可用。

你可能理解有误,3脚本身就接有+12V的直流电压,目的就是把输入的方波信号叠加到+12V的直流电源上。

网友:
用于载波??

网友B:
不就是个三级管么

网友C:
不知道你做这个干什么用?我最近了解了一下电力线载波PLC技术,在功率线上传输信号,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4.4a7918421TnLVT&id=574538143589&ns=1&abbucke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