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不用自动断电电路

楼主(2021-02-27):
有个电路带走长时间不用就自动断电的功能,请问这个是靠什么控制的,它的主芯片是EC51925A。应该是这个芯片是某个脚控制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脚,有了解这个芯片的或者这种功能的电路朋友么?

网友A:
可以通过检测负载电流来判断是发在耗电,从而达到自动断电的功能。

网友B:
每隔一段时间读一次I/O口状态,如无变化就冬眠

网友C:
用IO每间隔一段时间检测一下,比如你1分钟断电,1秒检测一下,如果60次都是没有变化那么就断电,如果有一次变化,就重新计数。

网友D:
自锁功能可以了解一下,检查10秒没有按键按下及控制变化的情况下,断开自已供电的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