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彻底解决Github网站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21-02-27):
一、确定ip
进入网址https://github.com.ipaddress.com

查看GitHub的ip地址。

140.82.112.3 github.com

二、确定域名ip
进入网址https://fastly.net.ipaddress.com/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三、确定静态资源ip
进入网址https://github.com.ipaddress.com/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08.153 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10.153 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11.153 assets-cdn.github.com

四、修改hosts文件
Windows系统:打开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找到hosts文件

可以使用notepad打开,如果没有,右键选择打开方式为记事本即可。

在底部加入前三步获得的内容,即:

140.82.112.3 github.com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185.199.108.153 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10.153 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11.153 assets-cdn.github.com

保存并退出即可

五、后续步骤
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访问了,也有可能存在浏览器或者dns更新较慢的情况

对浏览器而言,可以关闭重启浏览器。

对DNS更新的话,可以打开cmd,输入 ipconfig /flushdns,如下

现在可以试试ping功能能否到达了,能ping通说明问题已被解决~

楼主:
我的配置如下:github网速如飞

网友A:
这个方法我试过,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试过,非常好的。

谢谢春哥点评~

网友B:
这个一定要测试一下!

网友B:
貌似 github的网址是不断更改的。。。

网友C:
楼上是担心IP自动变化吧,那是不是再写个脚本自动更新hosts,谁会来一个??

网友D:
合理科学的上网是每个码农必备技能,还有国内好像有个代码仓库是映射git的,也可以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理科学的上网是每个码农必备技能,还有国内好像有个代码仓库是映射git的,也可以用那个。 ...

国内那个是码云,代码量很少的,主流还是github,全世界的代码都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github的网址是不断更改的。。。

每个人查的ip都不一样,如果你是台式机办公电脑,基本不用担心这个。

网友E:
今天也同样遇到了无法登陆 GitHub  的问题,然后也是通过修改 host 文件解决
给个小建议,C 盘的host 文件最好在编辑修改前先 copy 备份一份

网友F:
有多少人需要自动完成这件事?
写个程序完成倒是不难

网友G:
来做个记号,谢谢分享

网友H:
这个方法之前可以有效的加速github的下载速度,不过现在已经不行了,要看具体的宽带运营商,不是百分百可以加速了

网友I(2021-05-22):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如下:github网速如飞

牛啊!!!!!!给大佬点赞!!!!!

网友I:
学习了,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