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78l12和79l12,这两款ldo。

楼主(2021-02-27):
请教下78l12和79l12,这两款ldo,如果我的输入电压只有15v和-15v输出电流到达150ma应该不是问题吧,散热啥的有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查到78L12/79L12的允许电流只有100mA,SOT-89封装的功耗只有500mV,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78L12/79L12的允许电流只有100mA,SOT-89封装的功耗只有500mV,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

(15-12)*150=450MW,没超

楼主:
规格书上确实是maxim output current =100ma 所以我想知道 在功率以内 是否可以输出在大点 或者它这个100ma是不是材料就已经制约了 有哪个朋友超过100ma使用过吗?

楼主:
算了 还是直接用m吧

网友B:
超电流使用,

网友C:
78xx系列能算LD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xx系列能算LD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