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Jlink V9打航顺补丁后keil下无法识别HK32F030MF4P6

楼主(2021-02-27):
由于线上生产需要用到HK Config这个软件,而这个软件只支持Jlink烧录。只好去买了个JlinkV9,以前在keil上调试HK32F030MFP6,都是用的STlinkV2,没成想换成Jlink后再keil里无法工作。HK Config在安装的时候已经用管理员模式运行,Jlink的Hk补丁也打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难道这个补丁暂时还不支持F030M吗?
一开始以为是杜邦线太长了,Jlink sw的速度设置过快,不过调慢了也不行,同样的接线,在stm32F103ve上可以正常读到IDCODE。
有没有有经验的兄弟,求指教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网友B:
检查一下HK32F030M的接线是否正确。如果还是没有识别,请联系我。微信: a13686819639 刘工

网友C:
加个RST到仿真器 试试

网友D(2021-04-15):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JLINK,V9,无法识别HK32F030MF4P6

网友E:
HK Config 支持 J-LINK OB比较好。有需要OB的可以找我。

楼主:
我重新给我的项目创建了新的MDK工程,然后就神奇的能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JLINK,V9,无法识别HK32F030MF4P6

建议重新创建工程,只要装了JLINK驱动,MDK就一定能读到

网友F:
航顺没有自己的仿真器吗?

网友G:
在J-Flash软件界面中看下有无该型号的芯片,如果没有的话,在keil里面肯定也是不行的。

网友H:
遇到同样的问题,重建工程,也不行

网友I(2021-09-27):
我手上有V8 V9两个JLINK,V9不能识别,V8可以

网友J:
所以你问题现在是解决了 ?

网友K:
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K: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L:
这个下载器也通用呢啊

网友M:
固件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N:
Jlink V9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O:
用的是keil的哪个版本

网友P:
现在开发板不是都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Q:
keil的补丁?

网友R:
可能固件不兼容吧。

网友S:
连接的线的问题吗?

网友T(2022-12-05):
只要不是变成砖头,jlink就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

网友U:
可能是因为盗 ban的原因,不能识别了吗?

网友V:
jlink不能更新固件,感觉坑太多了。

网友W:
是不是版本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