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L136 LPUART0异常

楼主(2021-02-27):
采用hc32l13x_ddl_Rev1.9.1 Lite 里面example目录下的lpuart示例,将串口IO适配成自己硬件板子,板子TX\RX接线到PC端;1. 发送时钟引用PCLK,与PC端通信正常;
2. 发送时钟用内部RCL(38.4K),数据发送不出来,并且PC端给硬件发送数据,也无中断触发;
stcCfg.enStopBit = LPUart1bit;                   ///<1停止位
    stcCfg.enMmdorCk = LPUartDataOrAddr;                   ///<偶校验
    stcCfg.stcBaud.enSclkSel = LPUartMskRcl;         ///<传输时钟源
    stcCfg.stcBaud.u32Sclk = 38400;                  ///<RCL时钟频率 38400Hz
    stcCfg.stcBaud.enSclkDiv = LPUartMsk4Or8Div;     ///<采样分频
    stcCfg.stcBaud.u32Baud = 38400;                   ///<波特率
    stcCfg.enRunMode = LPUartMskMode3;               ///<工作模式
    LPUart_Init(M0P_LPUART0, &stcCfg);

不知是否有人采用LPUART做低功耗通信使用。谢谢!!

网友A:
楼主需要再看看手册,LPuart,如果是工作在低功耗的通信,看看用户手册的公式,波特率不能设置为38400,最大也就是9600……

楼主(点评):
demo示例写的是38400.... 我晚点试下9600,印象中也是尝试过,好像不行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demo用的是uart的正常模式,不是低功耗模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同模式由寄存器控制,波特率生成不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demo有两个示例,一个是正常模式,采用pclk时钟;一个是低功耗模式,采用rcl内部低速时钟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正常模式的时候可以用38400波特率, 低功耗模式的时候,设置完全不一样,最大就是9600波特率

网友B:
我试了,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我的用着挺好的,休眠唤醒也非常好用,不要相信库,
对照手册,自己查寄存器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配置

楼主(2021-04-14):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没有什么问题呀?

你这边波特率是设置多少呐?

网友E:
板子出来是TTL信号还是232信号啊?和电脑之间是用得USB转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