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0-串口调试新体验,无线串口通信更便捷

楼主(2021-02-27):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首先,年前的蓝牙串口透传芯片CH9141问答活动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活动链接中奖坛友的奖品已发放,期待你们的测评呦!下面给大家介绍下它的兄弟,CH9140.这将是未来改变工程师调试习惯的一款实用工具,大家跟着我来认识它
      UART是单片机的常用外设,电平逻辑遵循TTL原则。通过UART可以进行单片机程序的下载、调试信息输出、与其他设备通信,非常的方便。单片机在开发调试过程中基本离不开PC的参与,现在的PC通信接口以USB为主,相应的电平逻辑遵循USB原则,当PC对单片机进行程序下载或接收调试信息时,USBUART的电平逻辑不一致,不可直接通信,此时就需要USBUART芯片,常见的芯片为CH340,接线示意图如下:

       通过CH340可以完成USB到UART的转换,十分便捷,但PC端必须使用有线的方式和CH340连接,继而完成与单片机的通信。当遇到一些场景,如:单片机设备处于运动的状态、单片机设备距离PC超过了USB2.0规定的5米通信距离、PC的USB接口数量不够等,PC无法通过有线的方式与CH340连接。
      此时推荐CH9140蓝牙转串口芯片,通过PC端蓝牙虚拟串口软件,即可使用无线的方式与单片机进行通信。若PC端不支持蓝牙的功能,可通过USB外接BLE-UART-USB三通模块增加蓝牙功能。
使用CH9140实现MCU与PC或手机无线通信
(1)硬件连接
以CH9140开发的模块BLE-SER为例,蓝牙默认处于从机模式,默认波特率为115200,连接VCC和GND,Tx、Rx与MCU的Rx、Tx即可。
(2)PC或手机端安装驱动软件
与CH340类似,上位机端需要安装虚拟串口的驱动,驱动下载地址如下:
② Android/iOS BLE虚拟串口软件:http://www.wch.cn/downloads/BleUartApp_ZIP.html
③ 微信小程序搜索“BleUart”
3)无线串口通信
a. PC端无线串口通信
PC端驱动安装完成后,运行BLE虚拟串口管理器,点击创建虚拟串口,指定串口号,点击创建串口即可。
此时PC端打开串口调试工具,选中刚刚所创建的串口号,打开串口,即可与MCU无线串口通信。
b.手机的无线串口通信
以安卓手机为例,安装BleUart软件,打开手机蓝牙,点击连接蓝牙,选择扫描到的CH9140设备连接即可。连接完成后,即可像普通的串口工具一样进行通信。

未完待续。。。。。。

网友A:
BLE虚拟串口管理器, 我在win7(64位)下运行不了,32位没测试。
好像只能在win8 及以上运行,是吗?

win7如果不能运行,有点小可惜。。。

网友B:
支持沁恒微,发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虚拟串口管理器, 我在win7(64位)下运行不了,32位没测试。
好像只能在win8 及以上运行,是吗?

是的,目前支持win8及以上的操作系统
针对不支持的系统,提供BLE-Dongle ,实现USB转蓝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支持win8及以上的操作系统
针对不支持的系统,提供BLE-Dongle ,实现USB转蓝牙 ...

除了那个BLR虚拟串口管理器, BLEuart这个软件也是win8及以上才支持?

网友A:
另外,纠正一下你们官网的错误,好像CH9141也是支持主从一体的

网友A:
另外,win7 下我安装了这个"BleCOM管理器“”,但运行时提示下面这个DLL没有,请问可以提供?或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win7 下我安装了这个"BleCOM管理器“”,但运行时提示下面这个DLL没有,请问可以提供?或在哪里可以 ...

虚拟串口软件须在win8.1以上的系统运行,针对不支持的系统可以选择BLE-Dongle扩展蓝牙串口

网友C:
9140已经量产了吗?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40已经量产了吗?在哪里可以买到?

是的呢,CH9140已量产。样品申请可点击http://www.wch.cn/services/request_sample.html。业务咨询及下单可联系:025-52638377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虚拟的串口,更贴切一些

网友E:
这个可以进行密码的设置吗?

网友A:
关于配对,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您。
以下图片的内容截图来自CH9143的PDF,请问: “无需通过 AT 命令输入 MAC 地址即可与指定 CH914x 芯片建
立配对” 这个描述中,是否包括CH9141?  因为它后面又没有讲得CH9141,似乎有点矛盾。

另外,如何设置主机模式CH9143的MAC(好像我没看到相应的AT指令),以方便它自动去连接属于从机模式的CH9141呢?
谢谢!

@WCHTech2 :哦,明白了。我现在的配对方式是: CH9141做主机,CH9143做从机,这个我测试OK的。请问,如果是反过来(即CH9143做主机,CH9141做从机),如何操作呢? 因为我好像没看到CH9143如何设置从机的MAC(配对目标)
CH9141的配对需要通过AT命令实现,CH9140和CH9143之间同时上电即可完成配对; MAC地址不支持修改

网友F:
支持沁恒,货源稳定,不错的。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功耗如何,能否进行低功耗,休眠状态下唤醒  。用来做无线升级程序的话可否实现?

支持睡眠,最低睡眠电流0.3uA。可以做OTA无线升级

网友H:
你可以试验一下win10,现在主流的操作系统不是win10吗?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
我现在的配对方式是: CH9141做主机,CH9143做从机,这个我测试OK的。请问,如果是反过来(即CH9143做主机,CH9141做从机),如何操作呢? 因为我好像没看到CH9143如何设置从机的MAC(配对目标) 。

网友I:
无线串口工具确实很方便啊

网友J:
支持沁恒的,沁恒的芯片还是很棒的。

网友K:
不错的东西,淘宝有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东西,淘宝有卖吗

有啊!我朋友有做,另外dongle(类似U盘,插PC端)的BLE模块也在开发中,月底可以批量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东西,淘宝有卖吗

你好,我们官方淘宝店铺目前是有CH9140小模块出售的链接
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官网免费申请样片。免费样品申请

网友L:
有想法,可以减少连接线

网友M(2021-10-03):
无线串口吗?

网友N:
期待新一轮的活动了。

网友O:
蓝牙串口透传芯片CH9141不错啊。

网友P:
这个是那个增送的小芯片吗

网友Q:
这个串口支持ble吗

网友R:
电脑也能识别吗?

网友S:
主要是看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T:
一直用的是CH340

网友U:
ch32f103有虚拟串口吗

网友V:
虚拟串口了吗

网友W:
这是蓝牙还是串口,好矛盾啊写的

网友X:
这让我的win7怎么办?装虚拟机会卡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