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3调试问题

楼主(2021-02-27):
最近在使用CH573做主从机的连接测试,使用WCH-Link进行调试,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却无法开启调试。做的一些操作都放在图片中了。

WCHISPTool也已经开启了仿真

在MRS中的报错信息
想请教一下,CH573的芯片如何开启仿真调试?

来自 2楼

楼主:
关于CH573仿真问题的最终解决仿真器使用的是沁恒官方的WCH-Link,它的产品手册一定要看有些问题产品手册就能解决
仿真步骤:
1、通过ISP工具开启仿真CH573仿真调试功能(一定要连接USB线)
连线方式:SWDIO----PB14
                SWCLK----PB15

2、先确定能够下载,保证硬件没有问题。

我的是新版本的MSR,旧版本的是下面这种,但是下载是一样的。

3、Debug配置

点击Debug按钮右边的下拉按钮,选择Debug Configurations
Debugger下的Commands增加如下命令

set mem inaccessible-by-default off
set architecture riscv:rv32
set remotetimeout unlimited

配置完成后,直接点击右下角的Debug,然后等着下载完成即可。
下图为下载的过程,也有的不显示下载过程,只要仿真器上的蓝灯闪烁就行。

4、仿真开启的最终效果

调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解决方法:
这是下载过慢导致的,只需等待就行了

最后特别感谢沁恒官方大大的技术支持!!

网友A:
1、点击Debug按钮右边的下拉按钮,选择Debug Configurations
2、Debugger下的Commands增加如下命令

set mem inaccessible-by-default off
set architecture riscv:rv32
set remotetimeout unlimi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点击Debug按钮右边的下拉按钮,选择Debug Configurations
2、Debugger下的Commands增加如下命令

你好,按照步骤做了修改,但是之后开启调试的时候又出现了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错误,请问这个错误如何修改?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控制台又接着显示如下信息。

网友A(点评):
您好,方便的话可以电话咨询技术支持:025-52635389

网友B:
沁恒的下载工具还是蛮人性化的,比较不错的。支持国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