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4633EY#PBF SMT后产生不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2-27):
型号:LTM4633EY#PBF
数量:100PCS(非整包)
年份:1819+
不良症状:1.用于ALPG-FT板的主电源DC-DC不良导致, FPGA无法运作
                 2.12V<->GND Short
                 3.0.95V FPGA Core电源Drop
                 4.VIH用0.95V电源Drop
详情:100个中SMT了96个,其中75个出现不良,物料在SMT前,已经在125℃进行烘烤48小时,把75个不良的物料拆下来,换上20+的同型号物料,有68个PCB测试通过,剩下4个没有SMT的物料,测试正常。

网友A(2021-09-05):
你好,我请教一下,你这个问题后续怎么分析的?我也遇到LTM4633 SMT后输入输出短路的情况。。。。

网友B:
检查一下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