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修改 RTC_CRL_PRLL 失败!

楼主(2021-02-27):
芯片 STM32 F103 C8 T6
目标很简单:修改 RTC_CRL_PRLL 之后让 RTC 跑起来。但修改之后,RTC_CRL_RTOFF  总是不为 1。现在只好先不改 RTC_CRL_PRLL,让 RTC 跑起来再说。

下面是代码,请高人指点,多谢!!!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PWREN;//enable power clock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BKPEN;//enable power clock
        RCC->CSR |= RCC_CSR_LSION;
        //启动 LSI,直到它稳定
        RCC->CSR |= RCC_CSR_LSION;
        while ((RCC->CSR & RCC_CSR_LSIRDY) == 0)
        {
        }
        //关闭后备区域的写保护
        PWR->CR |= PWR_CR_DBP;
        //把 RTCSEL 设为 10,以 LSI 为 RTC 的时钟源
        RCC->BDCR |= (RCC_BDCR_RTCEN | RCC_BDCR_RTCSEL_1);
        //恢复后备区域的写保护
        PWR->CR &= ~PWR_CR_DBP;

        while ((RTC->CRL & RTC_CRL_RTOFF) == 0) ;
        RTC->CRL |= RTC_CRL_CNF;
        //修改 RTC 的 PRLL
        RTC->PRLL = 0X3;
        RTC->CRL &= ~RTC_CRL_CNF;
        while ((RTC->CRL & RTC_CRL_RTOFF) == 0) ;  //**** 总是卡在这句

        //反复读 RTC 的 CNT,看它变不变
        while (1)
        {
                rtc_cnt.u16[1] = RTC->CNTH;
                rtc_cnt.u16[0] = RTC->CNTL;
                llll = rtc_cnt.cnt;
                if (llll > 3)
                        llll += 2;
        }

网友A:
你在RTC寄存器做写操作之前,就需要保证RTOFF为1,否则写不成功的。

你结合官方RTC例程及相关章节检查下你的代码,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RTC寄存器做写操作之前,就需要保证RTOFF为1,否则写不成功的。

你结合官方RTC例程及相关章节检查下你 ...

我前面的   while ((RTC->CRL & RTC_CRL_RTOFF) == 0) ;   就是保证 RTOFF 为 1 啊

楼主:
自己顶。求高人指点!

楼主:
找到原因了:要去掉

//恢复后备区域的写保护
PWR->CR &= ~PWR_CR_D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