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代运算

楼主(2021-02-28):
最近见到一个关于二极管电路计算的话题......最后结果是:不过是个迭代运算。呵呵。

       其实对于包含电阻、电容、电感及半导体原件组成的电路,运用节点电压、电流,
都可以得到一个方程组----非线性微积分方程。有人说这个方程组太难解了,其实不难,
matlab里有现成的解法----迭代运算。

      问题是:这样得到结果有意义吗?这样的解法适用么?

                1.非线性方程组通常是有 伪解 的. 比如一个开平方你也需要判断正负号是不是?

                2.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因为太慢太慢,而且在他迭代的N次中,
            只有最后一次结果是准确的,其他的都要丢弃---太浪费了。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既能避免伪解又能每次迭代都能得到有效结果呢?

@eydj2008 :哦,哈哈。
你要确定 这个函数是单调的 就行了 ,回去复习一下数学吧

网友A:
研究电路理论的一般都是数学家,即便不是数学专业教授,数学基本功也是有数学专业的水平。
例如我介绍电路理论50年历史时说到,电路教学改革领导人布什,就把他手下干活的几个人,送去先拿个数学博士学位再回来。

很多人不熟悉数学的话,会误以为问题很简单,按照教材上做法,假设二极管导通电压为0.6/0.7V,立马就能求出电流,初二学生都能搞定。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数学界非常有名的W函数问题——方程W(X) e ^W(x)=x的解,已经有100年历史了,现在仍旧是数学研究热点。

我说的二极管以及三极管工作点精确求解,就依赖于W函数的数学研究突破。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模电书上会介绍W函数及其特性。求解方法要么是作图,要么是迭代,最初级的研究是假设VBE为定值或常数。

呵呵,我说的算法有人早就会算,他不是专家,数学水平也不咋地。倒是那些专家教授也包括你这样的研究生狗屁研究生,一问三不知。那不过是大学的一道习题。

楼主:
“我说的二极管以及三极管工作点精确求解,就依赖于W函数的数学研究突破”,“工作点精确求解”是不是应该改成“工作点快速求解”啊,因为精确求解的方法太几吧多了.

       等待“W函数”算法?你这个研究生(实在不行,把21ic的几吧研究生都绑上)做了什么?希望你们的工作不是 合作+沟通=掺和+扯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二极管以及三极管工作点精确求解,就依赖于W函数的数学研究突破”,“工作点精确求解”是不是应该 ...

我估计你起码一个月没刷牙了,甚至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刷过,隔着几千里路,都能闻到你讲话时的口臭味!!!

呵呵,这股恶臭就是为你们准备的。你们身上的恶骚是为我准备吗?呵呵

网友A:
这个图总结的到位啊

实际上,这个图是根据诺贝尔奖画出来的,原文我专门发帖讲过,研究表明:越无知的人,越是自信

把我看成巨婴巨猴巨奸巨盗那是我的荣幸。
你们自信么?有阴有阳,有善有恶,还有法,能她妈不自信么?是吧。

网友A:
大事不好,我要去医院打针了,被咬了好几口:

哦,快去吧,免得以后青出于蓝。嗷,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