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芯片的USB库和CDC MSD参考代码

楼主(2021-02-28):
华大很多芯片都有USB接口,但官网好像没找到USB驱动库和参考代码。
是不是需要联系FAE提供?

网友A:
联系一下原厂FAE问问

网友B:
不应该吧问下原厂勒?

网友C:
可以找原厂FAE咨询。

网友D:
这都不公开,还要问FAE?

网友E:
CDC这些好像都是不公开的吧,需要找到原厂的技术支持问的,才可以的。

网友F:
网上没有嘛?

网友G:
同问,想用HC460做host 读取U盘数据。相关驱动都看不到。

网友H:
这个估计只有找FAE要了

网友I:
管网找找找不到找F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