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基于arduino的绘图仪

楼主(2021-02-28):
开学前用了两天做了个绘图仪,板子放这儿好久了都没碰过。下面我具体介绍一下相关信息以及我遇到的坑。

这是绘图仪的大概。
主要硬件:arduino uno板子, CNC SHIELD ,两个A4988步进电机驱动器(建议多买几个,这太容易烧了)
                步进电机我选择了从光驱上拆,自己做滑台、滑轨有点麻烦,但是这带来的后果就是绘图的尺寸偏小,我这个最多打5*5cm的图片。
软件:上位机:微雕管家、奎享雕刻(这个主要是来调舵机角度的)相关软件要可以邮箱找我。
           下位机:grbl固件,不知道为什么github上下不了,后来我从奎享雕刻的官网上下载了相关固件。下图中16进制文件就是相关固件,我用的是最后一个。
http://www.kvenjoy.com/#downloads这是奎享雕刻固件下载链接,我用的固件微雕管家同样适用。
arduino uno我就不介绍了,说一下CNC SHIELD和A4988。
中间有四个大电容,其中每个格子中有三个跳线帽接口,建议全接跳线帽,进行16细分。A4988模块不能插反,A4988背面有相关引脚标注要和CNC SHIELD主板上对应,这儿我们只要两个A4988分别控制X,Y轴。
舵机部分:5V引脚,GND引脚图中对应标注,还有个黄色的信号线接右边白色排可选Z+和Z—根据你自己舵机控制抬笔和落笔的情况接。
电源部分:感觉电池供电不靠谱,因为根据自己经验,要接12V2A的电源才能正常工作,12V1A电机只会叫不会转。这种电源适配器淘宝一大堆,自己会画PCB的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然后就是笔部分:很简单笔屁股后面加弹簧,然后用线圈住笔芯从笔屁股后面拉出来接舵机就行了。

存在问题:发热发热发热,这是个头疼问题,每次绘图都能闻见糊味,但是没关系,步进电机一般耐温130度,只要不超过一般没问题,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加一个散热器。
                 还有就是绘图尺寸了,硬伤。要画一幅图必须把尺寸压缩在压缩导致图片画出来有点不精准。大家看下面例子就知道了。毫无细节。

后期改进:打算后期加上最近超火的ESP32模块,实现无线传输G代码功能。
                再加一块屏幕实时显示打印状态。

最后先关软件可以D我
邮箱:2985873757@qq.com

这个给力,回头我也做个

网友A(2021-09-25):
这个都是开源设计的产品吗? 造价的成本多少嗯

网友B(2021-12-30):
牛X的大佬

网友C(2022-02-11):
分辨率有点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