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PWM如何实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2021-02-28):
先产生一个7HZ的波形,然后切换到100HZ,
目前想到的方法,
1. 7HZ用延时去写,然后切换100HZ
2. 在定时器上溢点去中断,改变频率跟占空比(此方法用到中断可能会影响其他程序)
3. 在定时器上溢点去调整频率跟占空比,测试占空比好像无法改变。

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感谢了

网友A:
设置100Hz PWM 输出,占空比50%。
前面采用另一个定时器定时强制这个"PWM"按你的要求输出
后面启动PWM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100Hz PWM 输出,占空比50%。
前面采用另一个定时器定时强制这个"PWM"按你的要求输出
后面启动PWM 就可 ...

这样估计有些麻烦

网友C:
1、你可以前面使用强制输出模式,输出高或低,然后切换为100hz的pwm 模式。

2、或者前面直接使用7hz的PWM输出,溢出时更改ARR/CCR并关闭二者的预装功能。  你可以自行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可以前面使用强制输出模式,输出高或低,然后切换为100hz的pwm 模式。

2、或者前面直接使用7hz的PWM ...

感谢哈,强制性输出是可以的,得用到延时,跟7HZ用延时去写,然后开启100HZ原理一样,,第二种方法没测试过

网友D:
可以参考香水城版主的定时器培训**

网友E:
mark一下,期待后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你可以前面使用强制输出模式,输出高或低,然后切换为100hz的pwm 模式。

2、或者前面直接使用7hz的PWM ...

STM单片机何时能恢复原价啊

网友G:
低于400HZ的波形都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来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TM单片机何时能恢复原价啊

估计最快也要2023年

网友H:
F0的话可以利用 TIM16+TIM17,在IROUT那里输出,一个TIM生产100Hz载波,一个生产7Hz,通过关停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