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关于直流无刷与永磁同步控制问题咨询

楼主(2021-02-28):
1.直流无刷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绕组上是做了什么处理,形成不同类型的反电动势?
2.直流无刷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均可以使用FOC控制,在用FOC控制时对于两种电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和注意的地方?

网友A:
1、BLDCM和PMSM电机的定子绕线方式不同,磁芯PMSM永磁体磁密呈正弦波分布,BLDCM磁密呈梯形波分布;
2、使用BLDCM可以直接当PMSM使用FOC驱动,脉动可能会比PMSM稍大一点看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LDCM和PMSM电机的定子绕线方式不同,磁芯PMSM永磁体磁密呈正弦波分布,BLDCM磁密呈梯形波分布;
2、使 ...

谢谢楼主回到

网友B:
这个确实不错,无刷电机的福音,不错的。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还是不错的,单片机控制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