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1-02-28):
MCU型号:STM32F103VCT6,用定时器TIM8, TIM2, TIM4的正交编码器模式计数,模式为编码器模式3,4倍频方波计数。有2点:
1、函数初始化都是一个,唯独TIM2不计数,其他2个都正常

2、早起版本也正常
新版本和旧版本就程序没有差别,可以肯定程序代码是拷贝过来的,没有做什么修改,在同一块板子上试出现的这个问题,只是最近系统重装过,KEIL V5.30版本。
升级旧版本的程序,还是能正常工作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是否系统原因呢?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大咖陪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教,谢谢先

网友A:
同一块板、使用早期版本都正常, 如果是我只能怀疑后来版本哪里有变动啊

你在新版IDE编译时 注意下优化方面的问题。
另外,后面编译时注意芯片型号别选择错、启动文件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