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整流二极管保护

楼主(2021-02-28):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不是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它的工作频率都有一个上限,一旦超过这个值它将彻底失去单向导电性而相当于一根导线,因为它的结电容在频率很高的时候容抗近乎为零,这时候二极管就将彻底失去它的作用了。

  二极管只要存在结电容就必然会影响反向恢复时间和反向电流,而反向电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过大的反向电流还会使二极管击穿!

  那么我们能不能控制和减小反向电流呢?答案是肯定的!

  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二极管再并联一只电容器!

  C5的主要作用其实为了吸收过高的反向电压,也就是当二极管截止的时候二极管所承受的电压,因为电感的感应电压非常高,不加以抑制的话这个电压就有可能会超过它的耐压值,同时也会有比较大的反向电流,这样的话二极管就会有击穿的风险!所以这个小电容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电容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过大会影响电源的输出质量、影响电源的工作效率,过小又将失去保护作用,那么这个电容到底选多大的才合适呢?工程师们一般都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用电容器和电阻器串联后再并联在二极管两端,这样他们的取值就会灵活很多,所以这种保护形式在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得到广泛应用。

楼主: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不是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它的工作频率都有一个上限,一旦超过这个值它将彻底失去单向导电性而相当于一根导线,因为它的结电容在频率很高的时候容抗近乎为零,这时候二极管就将彻底失去它的作用了。

楼主:
二极管只要存在结电容就必然会影响反向恢复时间和反向电流,而反向电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过大的反向电流还会使二极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