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运用问题

楼主(2021-02-28):
个人个人刚接触555定时器想请教一个问题,在典型电路中555定时器放电管脚是直接连接到C1,而在此电路中串接开关或肖特基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缩短放电时间,红虚线是只提供小量的充电路径,大量的充电电流由D的路径。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缩短放电时间,红虚线是只提供小量的充电路径,大量的充电电流由D的路径。 ...

您好,大佬,我突然有个疑问,C1在由充电变放电时 电容正负方向也发生改变,其放电路径不应该也经过D1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大佬,我突然有个疑问,C1在由充电变放电时 电容正负方向也发生改变,其放电路径不应该也经过D1么 ...

放电电压达不到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路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压达不到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路走不通

明白了大佬。基础不扎实,凭空认为电容放电时,其正极变成负极了,相对于0电位来说,二极管依然可以正向导通,所以才提出了那个疑问

网友C:
为了实现R2充电,R3放电,充电时二极管短路R3。这种用法是为了方便的控制搞低电平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实现R2充电,R3放电,充电时二极管短路R3。这种用法是为了方便的控制搞低电平时间。 ...

嗯嗯,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缩短放电时间,红虚线是只提供小量的充电路径,大量的充电电流由D的路径。 ...

大哥,不是缩短充电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