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日记之STM32H743-02 基础例程

楼主(2021-02-28):
由于我已经是从STM32F4过来的老鸟了,现在学STM32H7不再需要一步一步的学起,就是原先使用的是标准库现在需要熟悉HAL库的使用。

楼主:
我将部分基础例程直接合并到一起,在自己新建的工程里面实现了这些功能:

楼主:
当然 还是想吐槽一下正点原子的代码格式真是乱的一塌糊涂, 做项目还是要像安富莱那样写代码,等你工作了你就会知道,好的代码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建议大家读一读《代码的整洁之道》,好我们接下来开始讲解工程:

楼主:
1.初始化流程
void Init_Pro(void)
{
    /* 使能L1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delay_init(400);
    LED_Init();
    Beep_Init();
    KEY_Init();
//    Exti_Init();
    Uart_Init(115200);
    printf("Power On\r\n");

//    IWDG_Init(IWDG_PRESCALER_64,500);
//    WWDG_Init(0X7F,0X5F,WWDG_PRESCALER_8);
//    Timer_Init(5000-1,20000-1);
    PWM_Init(500-1,200-1);//200M/200=1M的计数频率,自动重装载为500,那么PWM频率为1M/500=2kHZ
    PWM_Capture_Init();
    SDRAM_Init();
  LCD_Init();                             //初始化LCD
}

楼主:
下面介绍一下:

* CPU_CACHE_Enable();

楼主:
使能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使用过ARM9的同事应该用过,加了这条指令后,执行速度飞快,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需要清空缓存等,或者立即同步缓存,来防止错误,有经验的朋友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具体情况

* HAL_Init

楼主:
这里其实有用的就是初始化定时器滴答,这样在后续就可以使用HAL_Delay这个延迟函数

*SystemClock_Config

楼主:
这个是重点,设置时钟,HAL库不像标准库,标准库是把时钟设置放到system_stm32h7xx.c文件里面初始化的,也就是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时钟就配置好了,HAL先以内部时钟配置,然后调用SystemClock_Config实现用户的时钟配置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BYPASS)
  *            SYSCLK(Hz)                     = 400000000 (CPU Clock)
  *            HCLK(Hz)                       = 200000000 (AXI and AHBs Clock)
  *            AHB Prescaler                  = 2
  *            D1 APB3 Prescaler              = 2 (APB3 Clock  100MHz)
  *            D2 APB1 Prescaler              = 2 (APB1 Clock  100MHz)
  *            D2 APB2 Prescaler              = 2 (APB2 Clock  100MHz)
  *            D3 APB4 Prescaler              = 2 (APB4 Clock  100MHz)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PLL_M                          = 5
  *            PLL_N                          = 160
  *            PLL_P                          = 2
  *            PLL_Q                          = 2
  *            PLL_R                          = 2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楼主:
我们可以通过CubeMX学习一下时钟如何配置的:

楼主:
SYSCLK = HSE/ PLL_M*PLL_N/PLL_P

400 = 25 / 5 *160 /2

我们知道这里就行了,后续深入学习时钟的时候,再讲解。这里要注意,学的时候可以循序渐进,先学个浅显的东西,这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一部分硬件工程师,看到CubeMX这么好用,就靠着CubeMX来写代码,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学习其原理,要去读手册尤其是英文手册,别人是硬件工程师,只要能用就行了,我们是软件工程师,要做到的是出了问题,能够解决,很多时候你明明配置对了,仍然会遇到问题。
————————————————

楼主:
接下来很简单 就是开始初始化自己的外设: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            //PB0,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GPIOB.0和GPIOB.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SET);    //PB0置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SET);    //PB1置1

楼主:
IO口的操作 无非就是: 按键做输入,开关控制做输出,AD采样做模拟,复用功能:串口/SPI/I2C/USB等等, 上下拉开漏/推挽根据外围电路需要设置。老掉牙的东西,也不想多说了,这里直接上传工程文件,里面包含了基础例程

网友A:
意法半导体STM32H7高性能单片机:stm32h7

网友B: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STM32H7系列MCU

网友C:
STM32H7系列的单片机是ST这几年新推的一个系列

网友D:
H7系列的浮点运算性能也是比较强悍的

网友E:
可以胜任一些信号处理的任务

网友F:
一般都是采用单核M7,鲜有M7+M4的这种组合

网友G:
树莓派 和stm32H7哪个更适合图像处理

网友H:
STM32 H7 DMA循环工作状态时如何设置缓冲区大小

网友I:
STM32F1系列的芯片怎么样?

网友J:
stm32的串口波特率最大多少

网友A:
STM32H7系列产品作为基于Arm Cortex M7和Arm Cortex M4内核的高性能32位微控制器,

网友H:
STM32H725VET6是单片机芯片吗?

网友G:
stm32H7与RT1052编程上区别

网友F:
新一代STM32H7,是STM32H7的双核版本

网友E:
STM32H7 32位单片机实现了Cortex-M7内核的最高理论性能

网友J:
stm32h7相关文档代码介绍

网友I:
如何获得stm32 cpu的唯一ID

网友C:
主频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