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丨为啥好事总没你的份?别问,问就是态度不端正…

楼主(2021-03-01):
漫画丨为啥好事总没你的份?别问,问就是态度不端正…

网友A:
领导永远是对的

网友B:
其实吧,领导也是人,有时候也会看走眼犯错误,或者可能处于某些其他考虑,在某个点上做不到绝对公平。但能做到领导的,很多其实都是人精。作为属下,没必要每次遇到不公平都跳出来要领导给解释。有时候沉默反而是更好的决策:领导这次走眼了,或者处于某些考虑,对你不公平了,可能下次就由某种愧疚心理给你其他补偿。如果领导真没意识到,就算你跳出来找领导说,在领导眼里你也是给领导捣乱上眼药,尤其是当某些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你再去找的时候,反而让领导没了愧疚心,下次没准还按着你欺负。比较高段位的属下可以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仍然服从安排)传达给领导。
当然,沉默也不是所有领导都好使的。如果遇到了就是针对你的领导,那你在他手下也不可能出头了,不如早做打算。

如果认为我在PUA,可把上边这段当放屁。

网友C:
事情基本都可以两说
一阴一阳
主要看对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