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谁对这种数码管有了解

楼主(2021-03-01):
想知道这种数码管的引脚参数,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

tyw
玩玻璃片难度在于斑马条引脚无法引出来,所以知道引脚定义也只能望洋兴叹,哈哈
这是段式液晶 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A:
这种叫段码液晶
专门开模定制的
当然 大众品,估计也要现成的

网友B:
这个是位段式LCD
不是数码管

网友C:
一般说“数码管”默认是LED的,楼主这个是段码LCD数码管,原理不同,结构不同,性能不同,驱动方式不同。性能参数可以测出来。

网友D:
段码式LCD,驱动芯片用162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段码式LCD,驱动芯片用1621等

我看这芯片用的是ES51925A

网友E:
不是数码管,是段式LCD显示屏

网友F:
用万用表可以试出真值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
先试出COM口,再一个一个测试SEG,
COM口一般在最左边或最右边

网友G:
这不是数码管,是LCD

网友H:
驱动信号还得是交流,用专用芯片的比较多,静态(1COM,NSEG)的用IO也比较容易驱动,好处是几乎不耗电(电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