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开关电源瞬态响应什么程度算正常?

楼主(2021-03-01):
萌宝上近200大洋买了个升降压电源,可以输出0~36V-6A,可以遥控,带上位机,准备改造后作为实验室电源,昨天搞过之后,纹波被压制到1mV;今天测试瞬态响应,立马被泼了一瓢冷水,1A的冲击电流,就能产生1V峰峰值纹波,更大电流还没有测试,接4700uF电容后,才压制到200mV。

这正常吗?算高了吧! 有什么办法,店家哪里还没有拿到电压采样部分电路图

楼主:
第一次接触数控电源,这玩意儿电压反馈估计是软件控制的,要想改善响应速度,不太可能,接大容量电容会有改善,不能根治

网友A:
如果是一个仪器,那它可能无法满足某一些场合的应用

瞬态响应的速度和超调有时候不能兼顾,无论软硬件

网友B:
1A测试是用负载机,还是电阻呢?

网友C(点评):
电子负载

网友D:
这没国标吧,够用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测试是用负载机,还是电阻呢?

是用方波发生器产生100~1000的方波经过MOS推动电炉丝测试到的,是我测试不标准,是直接空载到1A,带0.2A负载再测试,情况就好多了;输出端再接4700或者10000的电容,情况还算可以
我·同样方法测试过航嘉PC电源,情况也就是好一些,峰峰值是其70%左右,不算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