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C语言,首次发现有这样的格式,可否解释一下?

楼主(2021-03-01):
C语言,下面这个配置是什么格式?还是首次看到,请帮忙解释一下

UART0_PLATFORM_DATA_BEGIN(uart0_data)         //使用串口URATx x: 0 1 ,请看uart.h头文件
    .baudrate = 9600,                                                 //配置窗口波特率
    .tx_pin = IO_PORTG_11,                                        //配置串口TX脚,如果该脚位普通io,则需要使用output channel的形式 请见 void debug_uart_init()
    .flags = UART_DEBUG,                                        //使能串口调试功能
UART0_PLATFORM_DATA_END();

网友A:
就是C语音结构体定义及初始化, 这两个 :UART0_PLATFORM_DATA_BEGIN(uart0_data)  UART0_PLATFORM_DATA_END() 是宏定义,你看看他们定义,直接替换过去就明白了

网友B:
做了一个结构体,给结构体赋值

网友C:
就跟结构体似的

网友D:
这种代码, 打板子....

网友E:
看得头大

网友F:
这不就相当于面向对象编程中的类吗,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和这个差不多,只是用结构体来实现,用函数指针来指定成员函数

网友G:
这个在软件领域叫链式操作,具体百度,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实现,基本原理类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在软件领域叫链式操作,具体百度,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实现,基本原理类似。 ...

这个不是链式操作。
估计是在宏中定义了一个结构体,中间的代码,其实就是在结构体中初始化结构体的成员。
写这代码的员工,可以开除了。

网友I(2022-07-07):
结构体成员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