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M0怎么就没有个带CAN的?

楼主(2021-03-01):
难道说直接上M3?性价比更好?

网友A:
M0带CAN的MCU相对较少,话说回来,如果需要CAN,直接上M3或M4不香吗?

网友B:
一般的M0都不带can

网友C:
M0的如果带CAN的话,会很贵吧。

网友D:
这个价格怎么会有呢?哈哈!

网友E:
这么便宜的芯片,怎么带CAN呢?

网友F:
毕竟只是m0,价格在那里摆着呢。

网友G:
M0最好有一个CAN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