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使用芯圣芯片碰到电压变化的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

楼主(2021-03-01):
单片机型号HC89F303B-28P,采用上面的电路电池和适配器切换供电,由电池4.2转为5V供电时电路没有异常,但是在拔掉适配器5v转为4.2电池供电时就会出现个别灯乱跳,自己关机,待机状态下触摸按键无效等工作不正常的情况,没有启用BOR。用调压器调整电压往下掉到3.5V左右出现同样的问题,排除由切换电路硬件引起。初步判断为电源电压往下掉到一个定值时触摸出了问题。请问哪位碰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帮你顶一下把[

网友B:
是只有拔掉一段时间这样还是持续很久?

网友C:
你可以尝试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加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试一下。

网友D:
VCC后端有大电容吗?MOS管切换也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E:
VIN有没有快速放电的通路,如果没有快速放电的通路,有可能VIN并不降低多少(ss34的反向漏电),导致MOS管可能无法导通,电池只是通过MOS管体二极管供电
或者VIN降低慢,在MOS管还未导通前,电池只是通过MOS管体二极管供电
这个体二极管压降是0.7V左右,如果电池是4V,瞬间电压会跌倒3.3V,会不会导致系统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拔掉一段时间这样还是持续很久?

拔掉后一段时间是这样,已经判断出是电压突然变低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有没有快速放电的通路,如果没有快速放电的通路,有可能VIN并不降低多少(ss34的反向漏电),导致MOS管 ...

不会是硬件问题,我用调压器在电池端模拟电压从5V连续降到3.5V就出现触摸不灵,指示灯自己跳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拔掉一段时间这样还是持续很久?

就是拔掉USB线那一瞬间,触摸有一段时间无作用

网友F:
还真没有碰到楼主的问题,帮助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G:
在外围增加一个470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H:
PMOS的D/S并联一个肖特基,也就是VBAT/VCC之间加肖特基。
当VIN=0V,PMOS导通。
当VIN电压比较高,PMOS截止。
VIN电压临界,PMOS可能没有饱和导通,靠肖特基导通防止电压太低,PMOS寄生二极管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有没有快速放电的通路,如果没有快速放电的通路,有可能VIN并不降低多少(ss34的反向漏电),导致MOS管 ...

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用调压器从5V慢慢调到3.5V就出现问题了,估计是触摸基准会根据电源电压变化

网友I:
外面增加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面增加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了。

在VBAT那里还是在VCC增加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