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时间既然是越短越好,那么直接用72M不就更好?为...

楼主(2021-03-01):
ADC转换时间既然是越短越好,那么直接用72M不就更好?为什么还要分频呢?分频不是更慢了吗?

网友A:
越短越好的前提是怎么来的?值得怀疑!

网友B:
转换时间越短,不一定就越好,一个是设计难度肯定是有的,电路可能会比较复杂,工艺要求需要高一些,带来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可能一个ADC的IP比MCU里边其他所有IP都贵了
然后采样频率越高,功耗也越大。

网友C:
楼主怕是对ADC有什么误解。
ADC速度,原则上是越快越好。就像做车子,我恨不得它比飞机还快。
ADC要采样、量化,这都是在时钟的驱动下完成的,需要时间。就算是那种一个时钟就输出一个结果的ADC,也是要滞后几个时钟的。
对于MCU自带的ADC,不超过12位的一般是逼近型ADC,你要72M速度,那么采样保持电路就基本要几个ns就要完成,而量化时间不到1个周期(大约10多ns),这样对比较器的速度要求100MHz以上,ADC相关的开关、模拟电路都要100MHz以上,如果你是设计IC的工程师,要用几元的晶元成本设计这个混合IC,将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怕是对ADC有什么误解。
ADC速度,原则上是越快越好。就像做车子,我恨不得它比飞机还快。
ADC要采样、 ...

那系统时钟为什么可以跑72M  而ADC或者其他的时钟需要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时间越短,不一定就越好,一个是设计难度肯定是有的,电路可能会比较复杂,工艺要求需要高一些,带来的 ...

一个24bit的ADC  有效位是多少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24bit的ADC  有效位是多少位呢

看手册,有个ENOB的参数,
如果没有ENOB的参数,可以看SNR的参数,估算一下,比如SNR 100dB,
理论上的SNR公式SNR= 6.02*N +1.76db,N是ADC/DAC的位数,可以得N为16多一些,差不多有效位数16-17bit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系统时钟为什么可以跑72M  而ADC或者其他的时钟需要分频

设计芯片和做其他产品过程一样的
首先是芯片的目标定位,高端的还是低端的,高频的还是低频的,常规的还是低功耗的,等等
芯片里的每一个模块都有细化的设计指标,本身这个MCU里边的ADC指标就没有定的太高。那就采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设计,杀**不用牛刀

理论上所有模块都可以用72M的主时钟来设计,但是很多低速外设是没有必要用高速时钟,一个是高速时钟导致芯片整体功耗变高,另一个是使得芯片电路设计变得复杂,时钟约束,仿真,各种管子的参数要求都变得比较高,相应成本很定也会变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系统时钟为什么可以跑72M  而ADC或者其他的时钟需要分频

系统能跑多少M主要决定于FALSH速度(在SRAM中跑程序往往会更快),而ADC速度跟ADC相关的模拟电路速度有关的。在同一个硅片上,做的模拟电路一般比数字电路速度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有个ENOB的参数,
如果没有ENOB的参数,可以看SNR的参数,估算一下,比如SNR 100dB,
理论上的SN ...

ENOB是有效位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