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自动收发电路原理

楼主(2021-03-01):
这个自动切换收发原理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网络标号错的,U7的1脚(接收端)应该接RS485_RX, 4脚(发送端)应该接RS485_TX。
TX发送端在没发送数据时保持高电平,导致Q2三极管导通与之相连的U7的2,3脚就保持低电平处于接收状态,有数据发送时,TX先变低电平,三极管截止与之相连的U7的2,3脚处于发送状态。发送数据完成后TX又恢复高电平,U7返回接收状态。

网友B:
RS485_RX为高时,SS8050导通,RE/DE接地,进入接收模式;
RS485_RX为低时,SS8050关闭,RE/DE拉高,进入发送模式;

网友:
通过RS485_RX来控制的,当RS485_RX为高时,Q2的CE不导通,DE端接收到高电平,RS485_RX信号通过DI输入。当RS485_RX为低时,Q2的CE导通,RE端接收到低电平,RO端输出。具体的你查看SP3458引脚定义,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C:
然后用这种电路的,在总线上挂的设备数量多了以后就发现诶怎么通信不了了。
这样的收发控制是残废的控制,节点数量少,线路短的时候可以。要不然,485芯片干嘛不把这个三极管集成进去。

有集成进去的型号啊

网友D:
速度慢,勉强用用还行。另外驱动能力丢失了一半,好比 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了。

网友E:
你好,我感觉你这个电路更简洁,也可以实现效果

网友C:
楼上的电路看不到是5V的系统还是3.3V的系统
按5V,3082收发芯片来计算的话,100k,0.1μ的电容,时间常数=10mS
High-level input voltage (D, DE, or RE inputs), VIH 2 VCC V
Low-level input voltage (D, DE, or RE inputs), VIL 0 0.8 V

从发送完到不再占用总线,也就是DE降到2V以下,需要9mS。
从发送完到开始接收总线上的数据,也就是RE降到0.8V以下,需要18mS。

所以,在波特率不低于100bps的情况下,看起来不错。就是怕丛机回数据太快,你的芯片还没进入接收状态导致丢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电路看不到是5V的系统还是3.3V的系统
按5V,3082收发芯片来计算的话,100k,0.1μ的电容,时间常数=1 ...

说得好
R10、C8要视情况减小,比如取10K、1nF,尽量小,用示波器看数据线波形,只要有个陡翘的推挽输出边沿即可,输出AB波形大致是这样:

网友C:
不对,漏了发送0xff这样的数据的情况没分析。
这种数据,只有一个bit的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都是1,也就是后面连着9个bit的1,这9个bit的1所占时间不能长于9ms,刚好是1kbps。也就是低于1kbps就不正常了。不能得到完全的发送驱动。
所以波特率不改变,丛机回应时间确定的情况下,这个收发切换电路是不错的。

网友F:
这种电路不推荐用在单片机上,还是用个IO来控制方向吧,用在PC侧用于测试还勉强,驱动几个从机可以,不要多了。
因为,这种电路对AB线驱动不对称,所以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