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 IO口中断问题

楼主(2021-03-01):
GD32F190系列单片机,IO口边沿触发中断,一次触发后多次进入中断函数,麻烦哪位大神出来指点指点。

楼主:
代码如下: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mode_set(GPIOC,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PULLDOWN,GPIO_PIN_1);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C, EXTI_SOURCE_PIN1);
                nvic_irq_enable(EXTI0_1_IRQn, 2U, 1U);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1,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1);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1))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在enable中断前因先清除标记位,而且还需检测您IO引脚上的电平是否是真的处于稳定状态。

另外,做为gd代理商,不建议您用F190这一系列。F170/F190都是原厂即将准备停产的芯片系列

网友B:
楼上还整挺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nable中断前因先清除标记位,而且还需检测您IO引脚上的电平是否是真的处于稳定状态。

另外,做为gd代 ...

将中断标志位放在中断使能前,前面描述的想象依然存在。现在的测试办法是在PC1口与工作电源之间直接连接的一按钮,按钮闭合后就会多次进入中断,有时候按钮断开时也会进入,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偶尔会有遇到这种问题 不是很好解决

网友D:
有时候会有干扰 不知道抗干扰这边做得怎么样

网友E(2021-04-04):
可以做一下硬件防抖

网友F:
软件上处理一下

网友G:
有时候会有干扰

网友H:
硬件上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I:
不是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