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BT6 AMPER-RTC管脚的使用

楼主(2021-03-01):
freshman一枚,想请教下各位大佬GD32E103CBT6   PC13引脚 AMPER-RTC这个管脚显示的备用功能是 RTC_TAMPER,请问什么是 RTC_TAMPER,以及怎么使用这个功能?
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查一下

网友B:
官方的数据手册没有写吗

网友C:
应该是RTC时钟唤醒引脚

网友D:
外部侵入检测,配置好这个功能后,当tamper引脚有电平变化时,硬件会清除BKP数据寄存器,也可以产生中断。固件库里的BKP例程里有个tamper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侵入检测,配置好这个功能后,当tamper引脚有电平变化时,硬件会清除BKP数据寄存器,也可以产生中断。 ...

感谢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上的大佬 这个

网友F:
不常用 能用来中断倒是真的

网友G:
感谢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时候才用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