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云计算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1-03-01):
云计算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
云计算的特点是什么

(1)超大规模:大多数云计算中心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比如, Google云计算中心已经拥有几百万台服务器, 而Amazon 、IBM 、微软、Yahoo等企业所掌控的云计算规模也毫不逊色,并且云计算中心能通过整合和管理这些数目庞大的计算机集群来赋予用户前所未有的计算和存储能力。
(2)抽象化:云计算支持用户在任意位置、使用各种终端获取应用服务,所请求的资源都来自“云”,而不是固定的有形的实体。应用在“云”中某处运行,但实际上用户无需了解、也不用担心应用运行的具体位置,这样能有效地简化了应用的使用。
(3)高可靠性:在这方面,云计算中心在软硬件层面采用了诸如数据多副本容错、心跳检测和计算节点同构可互换等措施来保障服务的高可靠性,还在设施层面上的能源、制冷和网络连接等方面采用了冗余设计来进一步确保服务的可靠性。
(4)通用性:云计算中心很少为特定的应用存在,但其有效支持业界大多数的主流应用,并且一个“云”可以支撑多个不同类型应用的同时运行,并保证这些服务的运行质量。
(5)高可扩展性:用户所使用“云”的资源可以根据其应用的需要进行调整和动态伸缩,并且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云计算中心本身的超大规模,使得“云”能有效地满足应用和用户大规模增长的需要。
(6)按需服务:“云”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池,用户可以按需购买,就象自来水、电和煤气等公用事业那样根据用户的使用量计费,并无需任何软硬件和设施等方面的前期投入。
(7)廉价:首先,由于云计算中心本身巨大规模所带来的经济性和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其次,“云”大都采用廉价和通用的 X86 节点来构建,因此用户可以充分享受云计算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经常只要花费几百美元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数万美元才能完成的任务。
(8)自动化:云中不论是应用、服务和资源的部署,还是软硬件的管理,都主要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来执行和管理,从而极大地降低整个云计算中心庞大的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