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1-03-01):
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A:
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的优势是什么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一些东西常常会出问题。以我的经验,设置服务器环境以驻留开发团队要构建的Web应用程序可能会带来许多争吵。即使在最大的企业中,通常一位网络管理员要负责为几个开发团队服务。在不使用PaaS的情况下,设置开发或测试环境通常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 获取并部署服务器。
* 安装操作系统、运行时环境、源代码控制存储库和必需的所有其他中间件。
* 配置操作系统、运行时环境、存储库和其他中间件。
* 转移或复制现有的代码。
* 测试并运行代码以确保一切正常。
在很多情况下,管理员已经非常忙了,所以让他们抽出时间部署新环境会很困难。对于客户机和服务器端的web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来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本地复制运行时环境以便执行测试。
现在,想像一下您是使用PaaS的开发团队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有一个虚拟机 (VM),其中包含完整的服务器环境,可以把它放在USB闪存驱动器中带在身边。这无疑是非常方便的。一般来说,和现有的基于本地的开发和部署环境相比,PaaS平台主要有下面这六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
(1)友好的开发环境:通过提供SDK和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集成开发环境)等工具来让用户不仅能在本地方便地进行应用的开发和测试,而且能进行远程部署。
(2)丰富的服务:PaaS平台会以API的形式将各种各样的服务提供给上层的应用。
(3)精细的管理和监控:PaaS能够提供应用层的管理和监控,比如能够观察应用运行的情况和具体数值(比如吞吐量Throughput和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等)来更好地衡量应用的运行状态,还有能够通过精确计量应用使用所消耗的资源来更好地计费。
(4)伸缩性强: PaaS 平台会自动调整资源来帮助运行于其上的应用更好地应对突发流量。
(5) 多租户(Multi-Tenant)机制:许多PaaS平台都自带多租户机制,不仅能更经济地支撑庞大的用户规模,而且能提供一定的可定制性以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
(6)整合率和经济性:PaaS平台整合率是非常高,比如PaaS的代表Google App Engine能在一台服务器上承载成千上万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