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使用的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1-03-01):
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使用的技术有哪些

网友A:
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使用的技术有哪些

PaaS 层的技术比较多样性,下面是常见的五种:
(1)REST :通过 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表述性状态转移)技术,能够非常方便和优雅地将中间件层所支撑的部分服务提供给调用者。
(2)多租户:就是能让一个单独的应用实例可以为多个组织服务,而且能保持良好的隔离性和安全性,并且通过这种技术,能有效地降低应用的购置和维护成本。
(3)并行处理:为了处理海量的数据,需要利用庞大的x86集群进行规模巨大的并行处理,Google的MapReduce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4)应用服务器:在原有的应用服务器的基础上为云计算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比如用于Google App Engine的Jetty应用服务器。
(5)分布式缓存:通过分布式缓存技术,不仅能有效地降低对后台服务器的压力,而且还能加快相应的反应速度,最著名的分布式缓存例子莫过于Memcached 。
对于很多PaaS平台,比如用于部署Ruby应用的Heroku云平台,应用服务器和分布式缓存都是必备的,同时REST技术也常用于对外的接口,多租户技术则主要用于SaaS应用的后台,比如用于支撑Salesforce 的CRM等应用的Force.com多租户内核,而并行处理技术常被作为单独的服务推出,比如Amazon的Elastic MapRedu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