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运放相关

楼主(2021-03-01):
哪位大佬能帮忙分下下该运放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A:
图 没有错?

@努力的蜗牛 :感谢蜗牛哥的解释,第二级运放如何实现输出xxmA~mA,不分析这个电路的话,能不能讲讲运放是如何才能实现恒流输出?
@1079379593 :第一级是放大是这个没有异议,第二个我觉得是抄错了,看起来是恒流(第一级Vout对应第二级的电流)之类的但是接法有些不对,你在看看实际电路是什么样子,猜测是PA4输入xxV~xxV 第二级运放输出xxmA~mA,只能根据图猜到这个样子,要不就是一个跟随器,不正确的电路不好下定论
这是抄板抄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蜗牛哥能大概讲讲该两级运放的功能吗?

网友B:
358肯定是运算放大器,3581脚输出=VPA4*((20.5/6.65)+1)
258和9013组成的好像是射级跟随器,增加输出电流的。(个人理解,也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肯定是运算放大器,3581脚输出=VPA4*((20.5/6.65)+1)
258和9013组成的好像是射级跟随器,增加输出电 ...

第一级运放是同向放大是对的,第二级感觉不是你说的射级跟随器

网友C(2021-04-02):
是不是比较器

网友D:
抄图抄错了吧

网友E(2021-06-02):
只看懂了第一级同相放大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