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楼主(2021-03-01):
标数为4.7K电阻+47uF电容构成的低通滤波器,实测其频率响应特性曲线为:

这和期望的理论值相比,差别在哪儿???

另外,有些示波器本身没有提供上位机软件,郁闷了一段时间,今天无意中发现有个通用的绿色软件,无需安装,直接可以通过U口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数据,虽然人性化不够,但是截图方便多了,老是通过U盘拷贝测量曲线太麻烦了。

楼主:
我花了一万多建立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名著都有收藏,想知道我看过哪些书,列个清单给你,够你看个10来年的。

教授,推荐一些简单一点,偏工程一点来看看啊。谢谢!

网友A:
47μF 啊,这容量,电解电容才有吧,可惜,高频性能太蹩脚了,尤其是铝电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的內容跟某大师经常发表的内容很神似。

这是“真”大师写的书,是忆阻器之父,这本还挺出名的,你这是台湾版?繁体字?以前网上下过英文版的。

网友A:
4.7k 电阻,是 碳膜电阻 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花了一万多建立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名著都有收藏,想知道我看过哪些书,列个清单给你,够你看个10来年的 ...

这么优秀,做过啥牛X产品或者发表啥论文了,骗初学者视频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优秀,做过啥牛X产品或者发表啥论文了,骗初学者视频没啥意思

你一共在论坛回复了49个帖子,其中将近40个帖子是攻击我的!
阁下如此专注一心,非常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一共在论坛回复了49个帖子,其中将近40个帖子是攻击我的!
阁下如此专注一心,非常有意思!
...

敢正面回答问题吗?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正面回答问题吗?哈哈哈哈

不敢不敢,面对专业黑粉,我们只能冷处理——不理!
理你就是给你长脸了,反而不好!

楼主:
哎,做人难,做名老女人更难!

人家扔三极管玩,扔了200多次,玩了整整一上午,网友评价:认真专业!

我一看也模仿一下,花5分钟扔了20次,网友评价:你是闲的吧?

我在不起眼的帖子里贴基准方面的论文,网友评价:你能不能整点实用的???

我一听就实测吧,把教科书上交流分析电路波特图都实测一遍,网友评价:你别整这些骗人,我就想知道你发表什么论文,你敢正面回答吗?

在论坛上做人做事有多难??

@hk6108 :联想功能关了,咋又自动开启咧,无价 这两个字可不是我要的!!
不咋的,适销对路,中用的,表达靠谱的,自然有市无价,阁下那些教程不就很火很吃得开吗,遗憾的是我暂时还不够水平来当您的知音。
"我在不起眼的帖子里贴基准方面的论文",你没在我的帖子里贴过基准方面的论文。那个人是RD,跟我无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做人难,做名老女人更难!

人家扔三极管玩,扔了200多次,玩了整整一上午,网友评价:认真专业!

回答有没有那么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做人难,做名老女人更难!

人家扔三极管玩,扔了200多次,玩了整整一上午,网友评价:认真专业!

通过你的遮遮掩掩,推推闪闪,大概知道答案了,你说的保安都能抄书,还有啥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你的遮遮掩掩,推推闪闪,大概知道答案了,你说的保安都能抄书,还有啥不可能的 ...

你目前一共回复了52个帖子,其中有42个左右,都是攻击我的。

建议站方专门给你开辟一个版块!!版块名字叫【我是怨妇,我要发泄】

楼主:
漏电保护器中有个检流线圈,磁心的,对地串联一个4.7K电阻,测量其频率响应曲线:

据此可以反推出电感分量是多少,方法见以前发的帖子,关于从特性曲线上如何反推出相应的RLC等效分量的。

看来,这才是正题,才是阁下发放此帖的真正意图。

网友A:
人牛 气甭牛。
这是我  根据现实生活经历及论坛所见,给将来的自己的一句话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做人难,做名老女人更难!

人家扔三极管玩,扔了200多次,玩了整整一上午,网友评价:认真专业!

这只能说,
一方面,一个巴掌拍不响,矛盾往往始于感受而不一定是谁对谁错,
另方面,曲高自然和寡,不过,阁下的付出是不会白费的。

网友A:
这些问题,一言以蔽之,都是 分布(或寄生)参数惹的祸 吧。